什么模组可以将重量(模拟量转成数字量)传给PLC

楼主(2009-05-21):
一个称重系统,现在需要将称重传感器获得的信息(重量)与PLC通信,请问有没有这样的模组?

用压力模组替代可以不?

网友A:
你可以做个实验吗,实验后就知道了!

网友B:
你自己的问题没弄明白,你的传感器是输出是标准的模拟信号,或是带有标准的通讯接口,这样才能进行通讯.

楼主:
通讯是绝对可以的..

没有压力模组..不可能买个来试吧..

网友C: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0~5V或4~20mA信号

         我们可以用模拟输入模块:FX2N-2AD

网友D:
数据采集,必须加一个模拟量输入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称重传感器输出的是:0~5V或4~20mA信号

         我们可以用模拟输入模块:FX2N-2AD

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