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GF”故障,懂的帮忙下

楼主(2009-05-21):
我这有一台安川616G5变频器,变频器通上电(不启动、不带电机),过一段时间就会报警“GF”,有时几分钟报警GF,有时几小时才报警GF。我该如何解决这问题?

网友A:
检查电流互感器,检查电路板电解电容,有需要交流或配件的可以联系宁波变频器维修www.nbbpqwx.com.cn

网友B:
我专业维修安川616G5变频器,联系15068785287

网友C:
这问题很有可能是主板问题。

网友D:
着重检查互干器,电容等,大多数是互感器的问题。如果你是四川的朋友可以和我联系:13558705814

网友E:
在变频器输出侧的接地短路电流超
过变频器额定输出电流的约50%

网友F:
j接地问题,要修请拨15996460665

网友G:
霍尔检测小板的问题   13522320288

网友H:
将驱动电路小电容全部换掉.可能就OK了

网友I:
616G5的驱动板和电脑版我有。

网友I:
我的是:15KW的。。。。。。。。。。。。。

网友J:
jiancha 电流互感器

网友K:
检查霍尔传感器

网友L:
请问你是多大功率的?1是霍尔传感器出问题了!安川用的是日本甲神(kohshin)的传感器。2主板出现故障,重点检查U3(LM339)周围器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