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烟台冰轮公司螺杆制冷机NEZA操作屏程序

楼主(2009-05-21):
        求烟台冰轮公司螺杆制冷机NEZA操作屏程序。

因使用时间关系联系厂家,说是别家公司开发的程序,

不能提供。请问哪位大虾有的话给发一份,为感!

网友A:
自己开发呗,这个也。。。。

楼主:
看不到PLC程序,开发个P啊,要你讲,没有施耐德的PLC电缆和软件。我手头只有屏的软件。

网友B:
读出PLC程序试试看

网友C:
在网上搜索一些www.public.modicon.com

网友D(2010-05-22):
读出不可能,禁止上载的

网友E:
能否这样考虑:

用NEZA操作屏连接一个无程序的PLC(与原设备同型),对操作屏进行按键操作,将所有的寄存器、辅助继电器状态写入到PLC,再进入PLC查看各寄存器、辅助继电器的状态。比如:进行开机操作,从PLC中查出对应的是%M0,关机操作对应的是%M1等等,根据查出的状态,从而推断出操作屏程序,以便重新写操作屏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