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如何设置死区

楼主(2009-05-21):
请问一下英威腾变频器如何设置死区?我的生产过程需要正反转,可电机在零位处出现蠕动现象,请问如何处理谢谢了

网友A:
你现在的工作情况是如何设置参数的,在零速时有过度时间吗?厂家在出厂时的正反转死区时间设置为零。

网友B:
可以设置最低频率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