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伯恩:张力控制——电机选型

楼主(2009-05-21):
我现在在做张力控制的项目。要求控制的张力最大为3000N,缠绕阻力装置要求产生600N.m的转矩。产生这样大的张力需要用什么样的张力控制装置合适啊?还请伯恩大侠给一点点建议。

一开始,我打算用磁粉制动器来产生传动张力,但是考虑到温度升高的时候磁粉制动器的特性变得比较差,而且发热严重,所以就放弃了这种方案。

后来考虑用交流力矩电机工作在第二象限的制动特性来产生张力,但是交流力矩电机控制起来的张力控制精度达不到。

最近的想法是采用直驱力矩交流伺服电机,但是由于其体积过于庞大,同时有考虑到经济的问题,给取消了。

不知道伺服电机+减速器这种结构可不可行,如果可以,对伺服电机性能有什么特殊的要求吗?

网友A:
伺服电机+减速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式;外接可逆能量再生回馈单元的方法也可以试试看

楼主:
伺服电机是否可以长时间应用在制动状态,它的制动时的转矩同拖动转矩之间什么关系啊?

还有在制动状态下的再生能量怎么处理啊?

网友B:
伺服属于4象限对称工作,只要有办法将再生能量有效泄放就可以长期工作于制动态,泄放方法看再生功率大小和系统成本空间,可以用外接制动电阻,外接电阻制动箱(自带泄放控制),外接可逆回馈电源等方法。

楼主:
谢谢啊,如果系统中有多个伺服系统,而且有电动运行和制动运行状态,则可以构成共母线的结构。如果系统中包含多个变频控制的电机,而且不同的电机有电动和制动状态,是否也可以构成像伺服系统类似的共母线结构啊?

还有,伺服电机长期这种情况下工作有没有其他的实际应用啊?

楼主:
再有,如果用可驱动伺服电机的变频器来驱动伺服电机构成控制系统的控制效果跟伺服驱动器+伺服电机的控制效果相比会有什么差别啊?

网友C:
有可驱动伺服电机的变频器吗????????

网友B:
高端变频器的价格可能也不比伺服便宜多少了!

关于共直流母线,确实有不少应用将电动和发电工作状态的伺服或变频连在一起使用,可以有效起到节能作用。在试验机中做加载电机也是一种常见应用。

楼主:
谢谢啊,我到试验机厂考证一下吧

网友D:
如果使用驱动器的扭矩控制可以吗

网友E:
用张力控制变频器不久可以了嘛

网友F:
伺服电机+减速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方式

伺服系统的共母线结构是个不错的方案,现在也有伺服有能量回馈单元。

你现在是几轴的控制

网友G(2009-07-22):
Rolling mill轧钢厂应用文档
       轧钢厂生产的冷却金属卷供下游厂商使用。功能强大的可编程控制器拥有必需的计算速度满足此类应用的需要。除中继逻辑外,它们还可以用高级机器语言编程。用C语言或其它语言编写的程序可以输入控制器。顺序和运动控制的紧密结合使得系统运行在最快的速度。

轧钢厂把钢锭材料规则放入传送带,然后轧制成卷形钢板。这些卷形钢板供下游生产线进一步处理。
       从炉子出来的半融的金属钢锭进入工作滚筒(work rolls),靠液压定位的边界导轨将钢锭做中间位置。在位置和压力控制的共同作用下使金属片保持在中间位置并且避免它变形。这个控制模块同时也反馈测量到的宽度。
       由于使用了压力控制模式, 当钢锭坯料碰撞工作滚筒(work rolls)的前导端时压力控制就使得由于碰撞可能造成的损伤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压力对包装器卷筒而言也同样重要。
       钢锭通过工作滚筒(work rolls)时被轧制成片. 当钢锭坯料通过工作滚筒(work rolls)时, 工作滚筒的开度也会随之而变动.舒展滚筒(press rolls)具有压力控制, 其目的是压住板料使其不能弯曲变形.
       三个包装滚筒的作用是对板材进行定位并压卷成卷形。包装滚筒应用压力反馈来使金属卷保持一个固定的松紧度,应用位置反馈来报告金属卷的大小尺寸。其移动轴可伸出去以便接取下一卷的起始端并处理前几圈的压卷。

       一个规划较好的PLC程序能控制扎钢流水线的运行和运动控制器的运动顺序。其结果是得到更高的吞吐量。

       需考虑的重要因素有:
       液压方面:充足的液压油,足够的蓄压器压强,合适的阀门和蓄压器的位置,以及无回滞快速线性阀性能是良好的机械控制的保障。
       控制器方面:快速的PLC扫描时间,40ms或更少的输入输出口更新时间,减少了花费在建立状态的等待时间。结果是增加了吞吐量。

       因为多数运动是短暂的,把运动控制器设置成用较短的建立时间模式比设置成用更快的运动速度模式更为重要.

       使用三角洲(新)的运动控制模块的益处包括:
高密度模块:
1或2ms的快速循环时间:更快的建立时间可以得到更高的吞吐量。
错误控制能力:模块可以快速的对错误响应并通过总线报告给PLC。
通过完整的测试:第三方厂商模块。

网友H:
这么大的力矩得用多大的伺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