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车床主轴和C轴问题

楼主(2009-05-21):
最近接手一项目,要求实现车床主轴带C轴功能,使C轴与Z轴联动。其实主轴与C轴就是同一根轴,只是工作在两种模式下。我的问题是:1、能不能不要主轴,也就是在设计车床时就把主轴做C轴使用?2、如果保留两种工作模式,则主轴模式与C轴模式究竟有什么不同之处?实现时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谢谢!

网友A:
通常意义上的主轴只是拖动轴,不是伺服轴,让主轴带C轴功能,可以使用使用伺服主轴,也可以采用主轴+伺服轴的机械切换方法实现。

楼主:
主轴+伺服轴用机械切换?不是很明白,伯恩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A:
这是一种老方法了,主轴分别由2台电机驱动,机械离合,一个电机为主轴(拖动)电机,一个电机为伺服电机。

楼主:
如果使用伺服轴,可不可以理解为该数控车床没有主轴了?数控机床里必须要定义一根主轴吗?

网友A:
对于有动力刀架的也许可以这样理解,要是没有动力刀架,改怎么理解这件事呢?谁来说说

网友B:
是不是传统的上的车床的主轴只实现速度模式,带了C轴就可以实现速度\位置模式.一般带了C轴的车床加动力头就成车铣中心.

网友C:
具备伺服功能的车床主轴称为C轴,可以精确分度,有的可以达到0.0001度,也可以配合动力刀头实现简单的铣削功能,若是车铣中心,那就要增加Y轴功能,共有X、Y、Z、C、Z五轴,才能称为车铣中心。

网友C:
见笑,把B轴写成Z轴了。B轴是以y轴为轴心的旋转轴。

网友D:
车铣中心的B轴?那是做什么的机床啊?

网友E:
C轴功能是数控系统为机床提供的特殊功能,运用C轴功能,可以实现C轴和X轴建立一个平面,实现X、Z轴和C轴的圆弧、直线插补。

比如,在车床上,一般的操作是车圆柱面、车端面、车各种各样的螺纹。但是,如果车(铣)圆柱面上的凸轮槽(C、Z插补)、或者是在车床上,圆柱的端面上车(铣)一个方块、或者圆弧(C、X插补),就有必要使用数控车床的C轴功能。当启动C轴功能后,就可以像对直线轴那样,对XC平面的凸轮槽或者是直线、圆弧进行编程了。

主轴的主要功能,是提供扭矩动力,当然,如果启动主轴闭环,那也只能是提供简单的定位运动,而不能在主轴闭环的情况下,实现主轴和X、Z轴的插补。

那么,如果单纯使用C轴,而根本不需要主轴的功能,处于经济的考虑,也可以直接选用进给轴电机替换主轴。如果机床的要求,需要主轴功能,出于两方面的考量,就要选主轴驱动、电机。

 关于切换,如果是伺服主轴,没有什么扭矩、速度上的瓶颈限制,根本没必要做机械上的切换,根据编程,系统自然会处理。

不知道这样的解释,是否能让您增进对C轴的理解。

网友A:
集思广益啊!

网友F:
对于不亦乐乎的回帖,顶!请参考不亦乐乎的另外一帖 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6-8EB3-C736607FA8D9

网友G(2010-06-02):
能不能给一个C轴控制的具体资料,它和其它的轴是怎样配合的?具体的控制方法是怎么样的?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H:
固高http://www.googoltech.com.cn/web/chi/main.jsp

网友I(2018-03-07):
车床C轴也就是主轴轮廓位置控制功能轴,刀架安装一个高速旋转铣刀就可铣削弧度零件及定位钻孔。因为一般情况下主轴电机是个感应电机矢量同步伺服化其位置精度要比的永磁交流伺服电机误差大些。现在的高端数控系统车床都能增加这个C轴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