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 传感器 显示仪表 三者怎么连接?

楼主(2009-05-21):
急,分少!全部发了,希望各位给个解答。

我现需要PLC和传感器之间相连,但是部分传感器的数据需要直接显示在仪表上,即在传感器与PLC之间加上显示仪表,传感器输出为4-20mA电流,要求传感器输出传至仪表和PLC,不知道是否能把仪表直接接在传感器与PLC之间???

网友A:
我觉得。把传感器连接到仪表,然后仪表连接至PLC

网友B:
传感器输出应有2根线

黑色的接到PLC,白色接到仪表上

网友C:
仪器连接如下:   温度传感器——温度转换器(4~20ma转换为1~5V)——PLC的AI节点——PLC的A0节点——显示仪表

网友D:
用4-20ma隔离变送器,可一路输入,2路或4路输出。可以同时接2路或4路目标设备。用次方法是最简单的,成本也是最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