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ace和abplc连接以太网报plccomerror

楼主(2009-05-21):
错误代码是02:d1:01

我看过一篇类似的文章,但是解决不了。我abplc是自带以太网模块的

是rs5000 1761的cpu而且通讯其实已经通讯上了,监控都正常

就是右下角一直出现plccomerror的提示,代码02:d1:01。不知道哪里设置有问题。

楼主:
现在排除问题了,是一个变量地址错误引起

网友A:
碰到报这种报警,一般几种种情况:

1、通讯设置与PLC不匹配(主要出现与和SIEMENS的S7200/300等通讯上)------检查SIO通讯设置并更正;

2、TAG的地址设置、趋势图的数据存储地址或报警信息的地址设置超出范围(一般较少出现这种情况)-----在系统数据区域设置PLC内的数据块;

3、地址范围、地址输错等-------比喻地址字母的大小写搞错等;

4、画面有太多TAG时,PLC将接收不到数据等(主要在使用松下PLC时)-----减少TAG使用量;

5、使用的地址超出PLC的地址范围时(SIEMENS和FUJI的PLC)-----地址使用不要超过PLC的范围,S7-300的DB块要在触摸屏(PRO-PBIII软件)上定义出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