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接触器水平安装有什么弊端?

楼主(2009-05-21):
各位大家好:

       我们的一个客户因为车间空间问题将我们的控制柜平放着,里面的无熔丝开关/电磁接触器等都会是水平状态,最近有坏了几个接触器触点烧坏,我们去更换才发现电柜是躺着干活,请问电器元件损坏跟水平放置有没有很大关系?

网友A:
除某些设备,元件,散热有要求以外,一般好像不会有其他影响,个人见解,仅供参考。

网友B:
没有影响.....................

网友C:
应该没有影响吧,我们车间有时候机器做出个大概的时候就拿几个接触器放在一个盒子里,然后就那样用,没有问题的!

楼主:
你说的应该是短时间,如果长时间会不会有问题至少一点我认为这样摆放灰尘容易进入触点,就没有垂直放置好!(个人见解)

网友D:
最怕是弹簧断了。触点自然接通。

话是这样说。但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弹簧断或掉或变软等等的失效现象。

网友E:
如果可以,你还是用固态继电器啊,但是电流太大的还是用交流接触器

网友F:
买进口的................

楼主:
我就不信进口的就比国产的好多少,又不是什么高科技的东西

网友C:
应该没有影响,我们现在做了一台机器,电箱实在没地方放置,就放在了机器顶部,平躺着呢,二十几个接触器,全部平躺着,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没有影响.....................

网友H:
应该没有影响,不过大家都不这样做

网友I:
严格的说自重是有影响的,长期使用会造成早期失效,因为设计时没有考虑自重。

网友J:
影响不小啊。接触器的一些参数就是在竖直时标定的,就像防火花,躺着就大大的降低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严格的说自重是有影响的,长期使用会造成早期失效,因为设计时没有考虑自重。

寿命缩短,弹簧失效等情况

楼主:
我觉得水平放置肯定问题多多,灰尘、主触头自重等都是问题

网友L:
按规定绝对不允许,水平安装接触器分断速度不够。分断能力下降,灭弧效果不好。有些型号接点分断距离不够。严重影响使用寿命。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按规定绝对不允许,水平安装接触器分断速度不够。分断能力下降,灭弧效果不好。有些型号接点分断距离不够。严重影响使用寿命。

支持

网友N:
我想制造厂商在设计时应该有考虑过楼主所说的安装等各方面的问题,如果真的是需要特别的安装方式我想在说明书上也会特别标明,大家说呢

网友O:
不是频繁动作的话应该没有多大问题

网友P:
短时间应该没有问题,长时间可能不行,要不然制造商不会标注要垂直安装。

网友Q:
我们电工实习的时候配的电盘是平房的,不过那就用一段时间。时间长不好!

网友R:
更容易积灰尘,卡死的情况。

网友S:
支持14楼、15楼、16楼

网友T:
应该没有影响..............

网友U(2009-12-05):
按规定是不允许的,因为分断的速度受触头重力的影响,特别在有正、反转的控制系统中,偶尔会发生严重的短路故障!!

网友V:
接触器不允许的  基本常识都不懂哦

网友W:
有影响的,接触器衔铁的重量会抵消一部分弹簧的弹力,使得分断时不够迅速,延长电弧的时间,从而使触点更容易烧蚀。

网友X:
没有影响,我们以前的那种抽屉式开关柜,里面的器件全是水平放置的,用到今天一点问题也没有,可能是你们用的器件的质量有问题

网友Y:
有一定的影响,但不是太大,对可靠性有点影响。

网友Z:
有水平安装的接触器,出了问题谁负责。

网友AA:
不行对触点灭弧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