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模拟量采集问题

楼主(2009-05-21):
我用西门子300模拟量模块,采集来自电磁流量计的电流信号4-20毫安,由于电磁流量计装在管道上,测量里面流动液体流量从而电磁流量计变送出的电流信号是始终变化的,我想让采集到的电流信号输出能够稳定几秒钟,请哪位能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网友A:
可以编程算几秒钟的平均值。

网友B:
采样周期可以放的长一些,像这种变化很快而又没有必要很高精确度的变量,都可以这样处理

网友C:
可以编一个滤波的程序

网友D:
为什么要稳定几秒?那就不是实时是控制了!

楼主:
谢谢大家提建议,为什么要稳定几秒,因为我读的数据要传给WINCC

网友E:
那个采样周期变化一下 不就可以了

网友F:
是啊 采用周期长些可以吧

网友G:
定时采样,求平均值,这是最好的方法!

网友H:
可以在wincc变量的采样周期上设置一下

网友I:
仪表的damping 和 wincc的采样周期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