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线的接线顺序是唯一的?

楼主(2009-05-21):
我厂有一台加工中心,FANUC O-M系统的。由于X轴电机线顺序接错,导致出现401、404、319等多项错误报警。经过多次调线,最后才找出正确的顺序。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伺服电机的接法是唯一的,而不象普通电机那样,转向错了,随便调两条线就好了。

网友A:
论坛上有解答。自己找找

网友B:
伺服的接线顺序是唯一的,论坛上有一个帖子讲的很详细,好像还是波恩发的帖子吧,看一下就懂了,楼主搜一下吧!

楼主:
谢谢笨笨猫的解答。

非常多谢!!!!

网友C:
我也想知道,论坛上找不到。谁能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我是专找波恩的贴子,然后PASTE其内容,找到了关于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D:
上一次将其电机侧的线互换了一下,以为可以将正反转换一下。结果不可以,伺服电机不转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