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伺服电机接线是唯一的?绝对不能乱

楼主(2009-05-21):
厂有一台加工中心,FANUC O-M系统的。由于X轴电机线顺序接错,导致出现401、404、319等多项错误报警。经过多次调线,最后才找出正确的顺序。在这里,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伺服电机的接法是唯一的,而不象普通电机那样,转向错了,随便调两条线就好了。

网友A:
多谢波恩兄的帮助。已经下载了您的大作,并在研读中。谢谢!!!!

网友B:
求多那科伺服马达接线

网友B:
求多那科伺服马达接线图

网友A:
不必客气!希望有所助益。

网友C:
要什么样的接线图?马达电源电源的还时编码器的?QQ116104842

本人是菜鸟一只,愿跟在各位大虾后面长长见识,说的不对的地方可以毫不客气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