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组态王和PCI1720

楼主(2009-05-21):
大家好 ,我是一个新手

我在组态王中定义外部设备的时候在板卡中选择了研华的,但是里面没有PCI1720

请问是组态王版本的关系还是应该怎样设置让板卡和组态王通信

网友A(2009-06-24):
组态王有这个驱动,可能是你的光盘中没有,请在亚控网站下载最新光盘,不是所有的驱动在软件中都有,请联系当地的代理商,或者直接联系区域的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