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如何恒定在一个频率上?谢谢各位!

楼主(2009-05-21):
变频器再电机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后 不再提升变频器 的频率  ,怎么能实现?用串级控制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应该在变频器里的说明书里都有怎么控制的方法,是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啊?

网友B:
用恒转矩控制,数字设定。不用闭环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C:
使用恒转矩控制,设定一定参数,就OK了。

楼主:
谢谢大家!可是还得使用闭环控制,当电流下降 或者 比如 实际的压力值达不到设定的压力值的时候,还得调节频率!用的使AB 公司的powerflex 400的变频器 ,在说明书中好像没有!

网友D:
恒定频率设定就可以了,应该是恒压吧?

楼主:
对,必须保持在恒压状态!

网友D:
如果是恒压用远传压力表,然后设定参数。

网友E:
可以把变频设定在恒定频率,以点动状态运行,并把输入电压稳压

网友F:
 内置PID一个小闭环就OK了!

网友B:
只要是用闭环,频率就稳定不住,会随压力变化而变化。就很难达到你的要求。“变频器再电机电流达到额定电流后 不再提升变频器 的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