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无平衡无扰动切换

楼主(2009-05-21):
调节器的无平衡和无扰动切换各是值什么意思??请举例说明下。谢啦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回答呢。。哎~~~

网友A:
就是在设定值和测量值相同的情况下,进行手动转自动的切换

网友B:
无平衡是非平衡状态下,无扰动是不产生干扰的状态的切换。

网友C:
不平衡切换,就是在设定值和测量值不相等时的切换,必定产生扰动.

如果某个产品宣称其"无平衡和无扰动切换",应该理解为不需要人工平衡的无扰动切换,实际上它的平衡过程是由调节器自动完成的.

网友D:
严格的说。无扰切换的提法是对的。无平衡的提法没见过,怀疑是无自平衡能力的误解。

有自平衡能力:当被调量有一个扰动的时候,受控对象即执行机构没有动作,被调量会自动维持到另外一个水平而不再变化。比如一个水池,有进水口有出水口,当今水口流量突然增加,水位升高,出水口压力增大,出水口流量自动增加,水位最终会维持到一个新高度。这叫做有自平衡能力的调节对象

不能通过不干预而被调量自动维持到新水平的系统,叫做无自平衡能力。

无扰切换:手动-自动切换的时候,没有阶跃扰动。通过三个手段实现:手动时候1、输出跟踪执行机构的反馈;2、设定值跟踪被调量;3、调节器引入反馈至作为跟踪基础值。其中第三条可能不是必需的,要受调节器程序的编制而定

网友E:
shuo说的好!DIANG

网友F(2009-08-02):
横河的无扰切换是只PID在MAN模式下SV自动跟踪现场PV值,当PID由MAN切换到AUT时可以达到无扰动(对现场阀门等设备起到保护作用 )

网友G(2010-10-29):
在手动与自动切换之间实现PV值与SV值的相互跟踪。

即设定值与输出值相同。以实现无扰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