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新的安川伺服马达后,是否要在程序里设置零位

楼主(2009-05-21):
更换新的安川伺服马达后,是否要在程序里设置零位。我用的伺服马达是SGMPH,控制器是SGDH

网友A:
换了电机,电机的零位肯定会变化,而您的程序是不是只用了机械开关做零位,根本就没有用电机零位,就要看程序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一楼的高手,只不过我没法联机,所以也看不到程序。

网友B:
位置会变,当然要是以前你的程序不用的话就不需要了,如需要的话设个偏移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