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WINCC基础应用

楼主(2009-05-21):
现在我想在WINCC主画面上增加一台电机控制,  点击主画面的一个‘静态文本’就跳转到另一幅由‘按纽’组成的画面。然后关闭‘按纽’画面回到主画面。就这一步不会了,望得到老师们的指点。

网友A:
你是这个功能全部不会还是关闭按钮画面回到主画面不会?

Regards

网友B:
在主画面上静态文本上的鼠标点击动作上的调出“按钮”画面,关闭的时候就关闭就可以了吧?

网友C:
我是全不会。书上有介绍的是‘点击’主画面的‘按纽’而跳转到一幅按纽画面。但现有的WINCC主画面上的是静态文本,(比如M100,看它的属性知道是静态文本的)当我建个静态文本的时候,它就不像建按纽一样会提示点击会跳转到指定的某画面。

网友D:
和按钮一样用就行,在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鼠标动作剩下的按照按钮的做就行

网友C:
搞定了,现在又有一个问题:我有一个WINCC授权的文件(里面有几个子文件,我不知道用哪一个,就全装上去了)在另一台电脑上使用,可以看到我可以使用变量的点达到1024点。可是现在用的电脑上怎么安装授权都不行,变量的个数怎么都不变,达不到1024点上去。请问,问题出在哪里了?在安装授权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哪些?谢谢了!

网友E(2011-01-30):
在主画面上做一个窗口画面和多个按纽,点击不同按纽,不同的画面出现在窗口画面上,怎样实现?祥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