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和霍尔开关3144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首先说明我没有分.

我用89C52单片机作处理芯片,用霍尔开关3144来测直流小电机的转速.

请问霍尔开关输出端应该接多大的电阻?单片机能不能直接识别霍尔开关的输出信号?我弄了一天了,发现串上多大的电阻也没能让它的输出信号达到单片机可以识别的要求.

困惑了我一天的问题,请各位大侠来为我指条明路.

QQ:289005472

网友A:
应该是上蜡电阻吧

霍尔传感器电源一般4.5-12V,输出电流10mA左右

用5V电源,电流5mA。电阻用1K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

应该是上蜡电阻吧

霍尔传感器电源一般4.5-12V,输出电流10mA左右

用5V电源,电流5mA。电阻用1K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对:张智勇 关于

应该是上蜡电阻吧

霍尔传感器电源一般4.5-12V,输出电流10mA左右

用5V电源,电流5mA。电阻用1K

内容的回复:可以加个Q请教一下吗??这样说我还是不懂。

网友B:
我司WWW.hfan-ic.com
为TI、ATMEL、MICROCHIP的专业分销商,在TI放大器元件方面有着极大的优势,并为各工厂专业配套各种电子元器件

以下TI系列公司常备现货
8位通用A/D转换器(转换速率〈1MSPS〉 如:ADS7827 TLC083* TL549..等
10位高速A/D转换器(转换速率≥1MSPS) 如: TLV157*
10位高速A/D转换器(转换速率<1MSPS) 如:ADS7826 TLC154* TLV154*等
12位通用A/D转换器(转换速率<1MSPS) 如:ADS7864 TLV254* ADS7822等
14位通用A/D转换器(转换速率<1MSPS) 如:ADS84324 ADS7871 TLC3578等
16位通用A/D转换器(转换速率<1MSPS) 如:ADS1110A**** ADS1112* ADS8341 等
高速D/A转换器(转换速率≤10MSPS) 如: DAC5574 TLC56** TLC75**等
精密运算放大器 如: OPA177 OPA2277 OPA2335 等
低电压型运算放大器 如:OPA2353UA OPA360 OPA350 OPA244等
高电压运算放大器 如:OPA129 OPA4227 TLC2272 TLE2022 等
差分放大器 如:INA132 INA168 INA145等
仪表放大器 如:INA118 INA116 INA128 INA155 INA326等
4-20mA电流变送环放大器 如:XTR105 XTR106 XTR115 XTR116 XTR110 XTR112
隔离放大器 如:ISO124 ISO122

XTR105UA ,XTR105PA ,XTR115U,XTR115UA,ISO124U,ISO124P,TPS54310PWPR,TPS54316PWPR,ADS1110AOIDBVR ,ADS1100AOEDBVR,TLV5620CDR,TLC1549CDR,TLC549CR,TLC549CP,ADS7846E,ADS7843E,ADS8364Y,ADS774JP,TLC2264CDR,TLC2264IDR
INA2134UA,INA2137UA

以下MICROCHIP单片机公司常备库存:
PIC10FXXX系列;PIC12FXXX系列;PIC16FXXX系列;PIC18FXXX系列;DSPIC30F系列
深圳市海帆电子有限公司
0755-28190885 陈生
www.hfan-ic.com
QQ:1048955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