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知道PLC到步进驱动器的最远距离

楼主(2009-05-22):
各位高手,哪位知道PLC到步进电机驱动器最远距离是多少?我的机械PLC电柜到步进电机的距离有20米,有怎么做才是可靠的方案?有36个步进电机。拜托了!

网友A:
把驱动器跟PLC放在一起,然后从驱动器拉线到步进电机不就行了

网友B:
问题比较模糊!要交代清楚PLC想怎样控制步进电机

网友C:
"把驱动器跟PLC放在一起,然后从驱动器拉线到步进电机不就行了"

这主意很靠谱。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把驱动器跟PLC放在一起,然后从驱动器拉线到步进电机不就行了

这样做不会有干扰吗?我想,如果不采用很好的抗干扰措施电机肯定不受控制,会乱动

网友C:
没有良好的布线与接地,干扰总是会出现的。

网友E:
电机线缆的抗干扰能力比信号线的抗干扰能力强悍多了,支持把驱动器跟PLC放在一起,然后从驱动器拉线到步进电机的方法,但是都必须合理布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