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输出COM端接什么线?

楼主(2009-05-22):
有那位师傅给我解释一下,谢谢了 !

网友A:
是1N或1S系列的PLC吗?

如果是MT的COM只能接24V-,因为PLC内部已经将COM与自带的24V电源的负极连到了一起;

如果是MR的那就随便喽,接正、接负或接220V都中;

仔细看随机手册的输出部分,都有接线例子

网友B:
样本上或是随机的说明书中有接线图的

网友C:
买本编程手册看看

www.plcdl.com PLC编程电缆网 QQ:821988027

网友D:
如果是FX1N,COM又在最左边的话,它和输入COM是一个,它和输出COM不一样,输出COM标的是COM1.COM2等。

如果是FX2N,它的COM是输出COM。

输出COM与输入COM千万不能接错,否则会烧坏PLC。

网友E(2011-11-20):
我请问你们,我看见有台1S的三菱PLC的接线是这样的输入X端的COM端连接到输出Y端COM端再连接到PLC只带24V的COM端,意思就是说三个COM端全部连接起来了是不是对的。。。。。。。。

网友F:
FX2N;输入只能接24V的负

如图;

网友F:
其他型号一样,你先看手册其内部的接线图就知道外部怎么接了;

不能瞎接啊,会烧PLC的啊!

网友G:
看你的PLC是MR还是MT的,MT的只能接24V,MR的可以接220V或24V

网友H(2024-03-14):
谢谢,学到知识了

网友I:
这个问题“太难了”,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