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D-B变频器驱动电主轴故障

楼主(2009-05-22):
全新b系列5.5kw变频器驱动电主轴,要求在350-400HZ运行,可启动的时候不能按正常的启动时间来启动,然后报警过流,启动时间设的10S,都是原厂设置都不行的,请台达的工程师指点一下,在线等待,谢谢!

网友A:
延长加速时间,调到20秒左右

网友B:
参数没设好!!电主轴参数要设好,要不然很容易烧掉的

网友B:
留个QQ给你:306166461,可以聊聊。以前调过很多主轴的变频器,现在不卖台达了,好久没碰了

网友C:
需要根据电主轴的额定电压,电流,频率来设定,开始时加减速时间设长点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需要根据电主轴的额定电压,电流,频率来设定,开始时加减速时间设长点

严重同意,要确认该参数设置正确,否则话真的会把你的主轴干掉的

网友E:
你要改基准频率才行,不然到50HZ就输出全电压了,你的电机是受不了的,要把基准频率调高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