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wincc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又有问题要问了。之前我已经做好由s7300采集现场量(电流或电压),经过step7换算后显示为4-20mA和1-5V的数值并在wincc制作的面板上可见。现,客户又提要求,在wincc制作的面板上要有可选的量程,比如20-80摄氏度,0-0.6MPa,0%-100%,选择不同的量程后,可以将电流或电压值再换算为温度或压力或流量。

如何才能实现上述功能? 请教。谢谢。

网友A:
如果要簡單應用的話,請使用FC105,此時你可使用變量地址去連接FC105的上下限以及工程量。

然后用變量去連接。

Regards

楼主:
恩,FC105有的那两个HI-LIM和LO-LIM可以直接输入地址吗,比如MD28?可以直接输入地址的话就好办了。我只知道是可以输入数值的(因为现在没有在客户那里,我这里没有装step7,现在没办法试)

如果不能直接输入地址的话,那么客户要求在wincc的面板上任意输入量程的上下限,然后转换成温度等数值显示以便观察。这个,我想到的是通过设置变量连接,后面不用就FC105了,直接写一段线性换算来实现,这样能否实现?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

我觉得困扰我的问题就是,客户要在wincc制作的面板上任意输入量程,想不到办法。

先准备几种实现方案,周一去客户那里试试哪种可行。

网友A:
可以输入地址,但是要注意数据类型的长度。

因为可以使用地址,那么你尽管连接变量就可以了。

Regards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这样设置不是太好!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来汇报下。由于使用的不是西门子的模拟量采集模块,所以采集上来的原始数值超出了西门子的0-32768(好像是这个范围),也许是这个原因导致使用了FC105却得不到结果。于是我自己写了一段梯形图进行线性换算,并对超出32768的数(都变成负数了)做了处理,现在看来结果是对的。第一次边学边做,虽然办法都很笨甚至不符合一般应用习惯,不过实现功能了还是很高兴哒。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