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台达VFD-B007B21A如何改变频率

楼主(2009-05-22):
台达VFD-B007B21A说明书上只能到400HZ

如何把频率调高到2000HZ

网友A:
加我Q,306166461,我告诉你

网友B:
最高是1000HZ吧

网友C:
据说可以到3000HZ,找他们技术支持问问

网友C:
高频的型号是VFD-VE

网友D:
最大到400HZ.

网友E:
换个机器肯定行,你自己选型不对

网友F:
建義直接送到台達的各維修站要求調高頻,在保修期內免費幫調.這是一個保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