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这样接线行不行?

楼主(2009-05-22):
我启动变频器是用外部端子,变频器的输出经过一个交流接触器再接电机,平时这个交流接触器是一直吸合的,只有按急停的时候断开,同时启动变频器的外部端子断开。如果平时正常启动、停止电机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接触器一直吸合就可以看作一个导线,请问急停的时候这样断开,确实电机能够马上停止,这样对变频器有没有损伤?如果将急停控制的交流接触器位于变频器输入端上方,那么按下急停的时候电机能否马上停止?

网友A:
我看了一下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面的推荐的接线法是一般在输入端接接触器,而不是在输出端接接触器。

而且这个接触器平常时不应该用于控制电机的启停。只有紧急的情况下才用于切断电源。

网友A:
我想你也应该看一看变频器的说明书,依照说明书的指示来接线。否则会减少变频器的寿命。

网友A:
变频器上都带有正、反转停功能的端子,控制电机的启停应该用这两个端子来控制起动停止。由于变频器上带有制动电阻,制动效果相当快。

网友B:
我们单位的设备是开关---接触器---变频器---电机,控制和你说的一样,远程控制接触器吸合,变频器带电运转。

网友C:
变频器本身也有停车端子的,为何不用呢?

网友C:
可以让变频器立即停止输出的!

网友D:
楼主想让电机马上停下来可以外加一个刹车电阻啊,这样电机就会马上停下来的,正常停止就行,就是用外部端子控制就可以的!

网友E:
这样控制我感觉不好,不理想会减少寿命,严重时还会爆炸,前后有接触器都不好,急停可以外加刹车单元和电阻

网友F:
我单位的变频器控制就是变频器的输出经过一个交流接触器再接电机,变频器的启停信号由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来控制.电机的启停直接控制接触器吸合就行了,在我单位这种控制的设备有30多台,小到11KW大到132KW一直正常在使用.

楼主:
正常情况下我是用变频器的端子启动/停车,停车的时候是减速停车,一般情况下也不按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