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选型问题

楼主(2009-05-22):
接触器在选用时,设计序号有很多种,外型都不一样,请问大家外型不一样的接触器在使用场所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接触器不是看外形而是看参数来选择的。外形完全一样的东西有可能参数差别很大

网友B:
这么多年还真的没有认真想过这个问题,一同学习,等待解答。

网友C:
接触器分为多种,我们经常用的交流 直流接触器。它们又分为转动型和直动型,如CJ12,cj10转动型它不宜用在暴露灰尘多的地方。直动型如国产CJ20.CJ40.西门子3T系列仿外CJX1 CJX2系列

网友D:
我认为楼主你问的太广,没办法回答的!

楼主:
只是在选型时,相同参数的接触器型号太多,不知道该选哪个了,还请高手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接触器分为多种,我们经常用的交流 直流接触器。它们又分为转动型和直动型,如CJ12,cj10转动型它不宜用在暴露灰尘多的地方。直动型如国产CJ20.CJ40.西门子3T系列仿外CJX1 CJX2系列

楼上说之外,其他的主要看你价格,安装尺寸等方面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