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224XP)与三菱伺服(MR-J2S-100A)的控制

楼主(2009-05-22):
S7-200(224XP)与三菱伺服(MR-J2S-100A)的控制如何接线还有参数如何设置,如果要用到原点复归,是否一定要用EM253模块

非常感谢你能参与到讨论,谢谢!

网友A:
这种一笼统的问题。。。。。。

楼主:
我说得是不很清楚哦,呵呵,以前是用安川的伺服和S7-200的来控制,用符号+脉冲,集电极开路接法,就几个信号,现在改用三菱MR-J2S-100A放大器不知道他的、齿轮比怎么设,好像接法也复杂些了,不知道怎么接,还要加原点复归功能,所以想请教各位,如有案例更好,小女不才,先谢谢了

网友B(2011-03-07):
用安川的伺服和S7-200的来控制,用符号+脉冲,集电极开路接法,可以用相对定位,我做过的包装机械。用三菱MR-J2S-100A放大器,齿轮比在001设,要加原点复归功能,最好用FX3U

网友B:
用安川的伺服和S7-200的来控制,用符号+脉冲,集电极开路接法,可以用相对定位,我做过的,用在包装机械。用三菱MR-J2S-100A放大器,齿轮比在001和002设,要加原点复归功能,我做过的,最好用FX3U 或FX3G,很好用的;

邓刚 代理三菱、富士\西门子工控产品。
承接各种工业自动化控制系统工程咨询、设计、安装、调试;
单片机开发;仪表、数控开发。
维修各国内外品牌变频器、直流调速、伺服及电机、PLC、触摸屏。
QQ:1009319837 EMAIL: dcgdeng@126.com
13816238672                    http://132931.cnbpq.com/compan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