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这个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9-05-22):
变频器输入电流三相不平衡最高相相差30A左右,110KW。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检测输入L1、L2、L3与P+之间阻值为正向310、370、310反向截至,测输入L1、L2、L3与N之间阻值为正向284、365、284反向截至是不是整流电路中的二极管不好造成的变频器输入电流三相不平衡,请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可以查一下驱动光藕,及驱动的对管.输出模块.一般是因为驱动不良,不平衡所致.

楼主:
今天咨询了厂家厂家说没事,电流相差30A 还说没事搞不懂他们。

网友B:
查一下三相输入电压平衡吧?

网友C:
电源输入整流二极管,有性能不良的。

网友D:
输入整流,,,你量到的 第一组和第三组一样,,中间一组不一样,应该是正常的,,富士里应该有个抽头变压器电源脚接在R  T输入端子的,,你先启动测量电压平衡不平衡,,如果不平衡,,电流肯定不平衡,而且带电机,电机会发热,抖动!!  ,电压平衡了的话,,检测电流检测电路有什么异常,没有就量互感器的脚位电压,电源15V直流,,输出没电压,, 如果输出有电压就坏了,,

网友E:
电源驱动板有问题,ke

网友F:
驱动板有问题,主板调谐试试 13522320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