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怎么降速?

楼主(2009-05-22):
请问各位工程师:三菱变频器给电机减速除了降频率,还有什么办法能降速?比如改变某个参数,谢谢!!!!

网友A:
可以外加刹车单元和电阻

网友B:
请问楼主,变频器拖动的电机要降速不降变频器频率要变频器干什么呢?

网友C:
变频器就是把频率改变调速用的呀,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请问楼主,变频器拖动的电机要降速不降变频器频率要变频器干什么呢?

可是已经降到设置的最低15HZ了 ,可是工人还是闲电机太快,频率太低怕电机吃不消哇!!

楼主:
对:动力勇 关于

变频器就是把频率改变调速用的呀,呵呵

内容的回复:我都把频率调到10HZ一下了,问问还有没其他办法在20HZ左右运行,且达到降速的效果!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可以外加刹车单元和电阻

谢谢指教~~~

网友B:
降到10HZ还嫌快只好换低转速的电机了,或者加机械减速装置,变频器长期在过低频率下运行对变频器和电机都不好的!

网友D:
加机械减速装置呀

网友E:
加一个大一点的减速机啊!具体多大你可以自己算一下!

如果一直使用一种速度,最好使变频器经常工作与40-50HZ之间,这样对电机运行也比较好!

网友F(2009-06-22):
引用 网友B:
降到10HZ还嫌快只好换低转速的电机了,或者加机械减速装置,变频器长期在过低频率下运行对变频器和电机都不好的!

网友G(2010-02-24):
加个减速机就好了

,呵呵

网友H:
工控7年经验,有OEM,工程,中间商客户1000个.

有厂家要开拓广州市场的,请找我.18998369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