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128MR

楼主(2009-05-22):
请教工控界的各位高手FX2N-128MR的PLC怎么老是主机的指示灯亮CPU出错,程序检查也没有错误,程序不到5000步.请问是由哪里引起的呢?谢谢!谢谢!

网友A:
请问以前正不正常工作,是突然间就不行了呢,还是你改了程式后才出错的,你可以用软件的PLC 检测功能测一下程式有没有错,如果没错,可能是数据寄存器出错了,也有可能指令出错了,你有没有用过DECO的指令??

楼主:
你好:以前在设备上是可以的,设备用了有一个月了
现在突然这样,我有用软件检测过没有错误,数据寄存器(D)我用的全是双数.没有用过DECD指令

网友B:
检查是否直流电压有问题呢?电流是否过载?

网友C:
查一下D8004中的值就可以知道哪类错误。

网友D:
    你好 我请问,     FX2N-128MR编制梯形图中主控复位指令MCR NO显示错误不能转换成指令表  干怎麽办

网友C:
应该是MCR N0 不是MCR NO

网友E:
CPU出错,可以通过软件查下错误代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MCR N0 不是MCR NO

那么用过ENCO指令没??

网友F:
你要好好查找程序,有些问题不是易发现的呀!可能是数字输错了

网友G:
PLC输出的DC24V电源你有没有接负载啊?    过载了也说不定的啊 ~~

网友F:
有模拟块吗,可能是超出其了

网友H:
1.首先用程序检测看看 是不是什么地方的程序少写了

2.你是否用到BCD  BIN指令.如果用了BCD那么如果数据超出9999  那么肯定报错了.以上两个方法还是不可以那么在找我13917105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