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风机启动过程,热继电器动作的问题

楼主(2009-05-22):
一台45kw的风机,采用星三角启动,热继电器施耐德LRD-3359C,起动电流110a,不到10秒钟热继电器就动作,而风机正常启动要19秒钟左右(看电流,用秒表计),也就是启动过程还没有完成,热继电器就已经动作,无法完成正常启动。

大家有什么见解?

楼主:
启动过程中,用手动复位热气电器帮助完成后,电机电流30a,电机额定电流75a。

以上描述,都是在风门关死时

网友A:
非常正常,风机就这样。热继电流(按电机额定值)小了就跳,大了又不能起保护作用。

有两种办法:

1、热继保护串接在主电路中,启动时不起作用,运行后再串入。

2、选用可调节启动时间的电子热继。

楼主:
呵呵,多谢你!

我现在在印度现场,就是按照你说的,第一种方法改了接线,可以正常用了,可是人家嫌弃我接线不好看,要自己更换热继(你说的第二种法子),但如果更换就要涉及到钱的问题,我们老板很不高兴,有没有更好的法子啊?

网友B: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在热继动断触点两端并联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把时间继电器整定值调为风机启动时间,只增加几十元成本。

网友C:
把热继电器串接在三角形运行时接通的接触器主回路上进行保护,星形启动时不让电流流过热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时间继电器,在热继动断触点两端并联一个时间继电器的动断触点,把时间继电器整定值调为风机启动时间,只增加几十元成本。

想法不错,我们这的风机启动就采用了这种方法.

网友E:
曾经采用过第一种方法,不过,楼上几位说的应该是可行的。不过要考虑电机故障时的保护问题

楼主:
大家说的都对。我目前的做法是这样的:找了三个小型的中间继电器并联在一起(因为现场只找到这个东西),用2.5平方的线把常开触点连接到一起,启动过程中中间继电器动作,这样把热继电器进出点短接,从而降低流过它的电流,使热继不至于过早动作,启动过程结束后再甩开,让电流单独流过热继。但是厂家不接受,我晕

网友F:
换热继型号,用ABB TD75热继。加个时继延时20,启动过程短接保护点,启动结束断开保护点。

网友G:
LRD3359C TeSys !"# 48-65A,如果加在主接触器的下边,这个继电器的电流是可以的,如果加在空气开关的下边,接触器的上边,继电器的选择有点小。

网友H:
可以加一个时间继电器,使启动后再串入热继电器接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