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上电自启动问题

楼主(2009-05-22):
今天遇到一台三菱S520系列的一台变频器,型号FR-S520-0.4K-CH具体的状况是上电变频器自动启动,变频器面板按钮和外部操作箱上的按钮完全失效都无法正常启动停止变频器,变频器无故障报警信息提示。具现场人员反映上周也出现这种现象有找人来维修过后机器运行一切都正常了,生产运行了才几天一样的毛病又出现。察看变频参数基本正常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设置出错的问题。变频器断电自启动和故障再试的2个参数也被设置在禁止的功能位置上。 我也是变频器的新手,之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大家帮帮忙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产生的这种问题。大家多多发表意见啊。谢谢/是参数问题还是变频器内部那些地方有损坏了吗?

网友A:
是主板问题吧

网友B:
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网友C:
同意2楼意见,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网友D:
主板清洁~把参数从新设定,,然后锁定,,,,

楼主:
对:168888 关于同意2楼意见,应该是参数的问题
内容的回复:

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大家都觉得是参数问题。能说的具体点吗?和那些参数有关呢/怎么会出现这么严重的问题啊。我都蒙了以为是变频器那里搞坏了呢!

谢谢大家说具体点啊。

楼主:
感谢2楼和大家的分析。能给点具体建议吗/有谁也遇到过这种状况吗?具体是那些参数不适合呢?

网友E:
说下你都看了那些参数;个人意见不对别骂我!看下频率给定通道选择;运行命令通道;还有看下是不是面板锁定了

网友C:
楼主先把控制端子都给拆下来,然后上电,看看还运行不运行了?如果不运行,就是控制端子的问题,估计是启动端子和SD短接了;如果还运行,就检查参数!

网友F:
看看是不是某个按键漏电造成其它按键锁定啊?

楼主(2009-08-19):
引用 网友B:
关于应该是参数有问题

好像似乎就是参数问题,参数清除后重设了一遍,然后把设备的有摩擦阻力的地方改善了一下(小电机电流1.92A),OK了。

楼主:
具体那些参数还是不太确定,因为之前检查过一遍参数没发现太大问题。后来回忆似乎和加减素时间,保护过流的关系比较大些。谢谢大家的热心的意见。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