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PLC与TP04G-AS2文本通讯读时间显示问题

楼主(2009-05-22):
各位学长,小弟近来编写了一个程序,当外部出现故障后,故障进行记录,并记录故障发生的时间.时间是读取PLC中的时间,我使用的是台达EH的PLC,问题是这样,当我一送电时,第一次产生的485通讯故障显示示正常,时间也正常,但是当人为做一次故障后,故障类型可显示正常,但时间为送电出现第一次故障的时间,时间不能更新,再一次重送电后,出现通讯故障又可以更新时间.注:我在电脑上监控正常,时间显示正常,安上文本后就不正常.有知道原因的吗?

网友A:
没有明白你表达的意思!

楼主:
        谢谢LESING回复,情况是这样,我设计一个变频给水程序,采用场485RTU协议与变频器通讯,实时采集外部故障或变频通讯故障,在写程序调试中因没有连接变频器,所以一上电就显示通讯故障,这时的故障显示时间也是上电时的时间,时间为读取PLC内部的时间,但是,我随后输入一个外部故障信号,文本上只显示故障类别,时间没有变化为开机通讯故障时间,拿掉文本,直接在电脑上监控,则外部故障时看到显示时间是正确的,再次联上文本后,PLC在电脑上监控所记录出现故障的时间也是对的.只有文本与PLC连接后出现故障时间不正确

网友B:
如果通訊都通訊不上了,监控已经没什么意义,把你的描述画个图,这样描述还是不清楚。

楼主:
       今天试机了,还是上述情况,现在情况是与变频器通讯正常,可写可读,故障显示正常,历史菜单正常,只有历史菜单中显示时间不正常,连续做几次人为故障后,历史故障记录时间都为第一次故障时间.(注:在调试过程中,在电脑监控制情况下,带电插拔连接线从电脑到文本,则出现过一次完全正常的情况,不知什么原因)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7f87bb35acaf884aa2bc985bb75fd47&x_id=0db2专业制图软件。

楼主:
原因找到了,我读取PLC内的时间时采用MOV指令,直接将时间地址传给寄存器,而台达PLC要采用TRD指令才好用

网友A:
读取PLC内的时间时要采用TRD指令,写入时间需要TWR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