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电机轴承加润滑油注意事项

楼主(2009-05-22):
这个活也是我们电工干的吧,我要干这个活,不知道你们干不干!

给轴承加润滑油是在电机停止转动的时候加好些还是在运行的时候加好些啊?

用一下这种油枪加油,压一下差不多是多少克啊?   是1克吗?不知道你们是不是用这种油枪加的。

还有电机上面标的要加什么型号的油,多长时间加一次,一次加多少克,你们会看吗?会看的教教我们这些不会看的小弟啊。谢谢了

网友A:
我做过一下。不过进口的机器都有外置加油口的。停着加吧。加到有点挤出来就算了。

网友B:
到挤出来了不就整个电机机堂都是油了.

按一个周期(半年),一定的量.大小电机不同,慢慢积累经验了..

网友C:
这个要看你用的是什么油来说,要是二氯化钼的话要加少一点,一般来说用进口轴丞的话很少加的,我司的电机是台弯东元的3年没加也运行正常,(每天运行14小时)

网友D:
二氯化钼的话要加少一点

网友E:
一般都是停机的时候加的。开动时加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关于一般都是停机的时候加的。开动时加危险。

开动时加会有危险吗?什么危险啊?我这里的电工不懂这个。经常都是电机在运行的时候加的。我这边用的是美孚100、N2、N3

网友F:
我用这个油枪加过,挤一下是1克,我一般都加35克,加的好像是二硫化钼的油,具体多长时间加一次真的不好说,我都是凭感觉的呵呵。

网友G:
停机加油,不要过量,否则会适得其反。我公司的一台90KW的电机就因为电工加满了油,工作升温后润滑油外漏,轴承损坏导致电机烧毁。教训呀!

网友H:
自动注油器哪玩意挺好的,可以百度一下啊

网友I:
新装的轴承,里面有润滑油,还需要打开防尘盖,重新补充油吗?我的习惯是不需要,特别是金属铁制防尘盖一旦打开,处理不好,很容易废掉。大家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D:
二氯化钼的话要加少一点

一般加2号锂基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