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ZE伺服电机故障求助

楼主(2009-05-22):
各位大侠好,LENZE伦茨伺服电机驱动器报“Failure drive conctrol z-axis failure code 3164”,请问这是驱动器故障还是伺服电机故障?是电机坏了吗?

网友A:
有三个可能:1 驱动板故障; 2编码器到参数板连接故障; 3伺服电机故障。

网友B:
3164是 P14 trip, 估计是驱动回路故障或是伺服电机反馈(旋变或绝对值编码器)有问题,可分别检查一下, 比如互换一下看问题出在哪?

楼主:
我把电机与其它相同型号的电机互换了一下,故障会跟着转移,另外我把正常在用的电机换到这个驱动器下能正常工作,所以是电机的事,但我在电机端口量三相线圈与正常电机的线圈相比,阻值是一模一样的,量编码器的阻值与正常编码器的阻值也是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报警?用手转的话很灵活,如果接上线用手转的话,在显示屏上不会走字,显示的实际位置还是发生故障之前的位置,正常情况下用手转的话是不是在显示实际位置的地方数字也要变化呀?

网友B:
首先确定是何种反馈,如旋转变压器或是增量编码器或是绝对值编码器? 然后转动电机轴的话,C0051实际速度值应该应该变化,而且C0060转子位置应该变化(0~512/2048/4096), 你可以再查一下,有时电机A端或B端轴承也可能有问题了,但是转动还很灵活,还是多查查

引用 楼主:

我把电机与其它相同型号的电机互换了一下,故障会跟着转移,另外我把正常在用的电机换到这个驱动器下能正常工作,所以是电机的事,但我在电机端口量三相线圈与正常电机的线圈相比,阻值是一模一样的,量编码器的阻值与正常编码器的阻值也是一样,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报警?用手转的话很灵活,如果接上线用手转的话,在显示屏上不会走字,显示的实际位置还是发生故障之前的位置,正常情况下用手转的话是不是在显示实际位置的地方数字也要变化呀?

楼主:
kevinj大侠,谢谢你的指点,好想跟你学有关LENZE驱动器与LENZE伺服电机的知识呀,请问如果转动灵活时有时轴承还会有问题吗?这个电机的信号线是插入驱动器的X8端口,这个轴是工作台进给轴,另外的电机有插入X7端口的,X7应该是插旋转变压器的吧?X8是插绝对编码器的吧?有故障的电机编码器型号是SICK  STEGMANN公司的SRM50-HSA0-S01,这个电机还有救吗?请指教!

楼主:
请问大侠能教我一些有关LENZE伺服驱动软件GDC的知识吗?我们用的是英文的,里面有好多参数看不懂,不知哪里能找到中文的说明书?

网友B:
电机型号有吗?这个编码器你们拆卸过吗? 有邮箱的话我给你发个GDC的中文手册

网友C:
电机型号:LENZE 3~MOT  MCS06F41-SRMB0-A11N-ST5SOON-ROSU   320V   0.51KW   ,这个编码器我们没有动过,也不会去动编码器,邮箱:xianjun76@163.com   谢谢!

网友D:
kevinj 大侠,给我发一份好吗?谢谢!

zxynewiz@qq.com

网友B:
以上两位文件已发,请查收
TO wenxian 对这个电机现在只能判断问题出在电机A或B端轴承或编码器有问题, 另外这个故障能复位吗?

网友C:
kevinj大侠,谢谢你的资料,我已收到了,很好。我们的软件是德语的,有你的中文资料对我认识GDC有非常大的帮助,不胜感激。对了,这个故障能复位的,但是只要你按下启动按钮就会出现,一出现又马上按复位又消除了。开头的情况是将电源重新关一次再开又能运转一二天,到后来关电也没用了,反正只要按启动按钮就会出现这个故障,但又能复位清除这个报警。

网友D:
kevinj大侠,谢谢你的资料。

伺服电机,编码器维修

网友:
东莞景顺机电维修公司是一家专业从事伺服交直流电机(servo motor)、编码器、步进伺服电机、多极旋转电机、测速电机、高速电机等多个国家品牌的伺服电机的维修服务。

           伺服电机广泛应用于贴片机、数控机床、自动包装机、饮料食品机、印刷机、PCB钻孔机、服装纺织机、光盘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雕刻机等自动化工控设备。 景顺机电经历数年的发展,现以成为具备相当实力的伺服电机专业维修中心。经过我们的不懈努力,现与日本多个品牌建立了长期定点维修服务关系,并取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我们服务的品牌包括:三洋伺服电机、松下伺服电机、安川伺服电机、多摩川伺服电机、法那克伺服电机、富士伺服电机......等自动化设备。 本公司能提供高效,快捷的维修服务,对于众多品牌的伺服电机不仅拥有全面的理论知识,更有丰富的实际维修经验。对于芯片级电路维修无需原理图,直接使用特制高科技检测仪器,即可准确、快速的排除机器故障。不仅解决了维修时间长的问题,更是大大节省维修成本。 始终贯彻着“价格合理,客户至上,诚信为本”的服务宗旨,致力于为客户提供稳定、快 捷、优质的服务而努力。 选择景顺,选择您我的美好明天!

工作手机:13528813210 莫生
Q Q: 215294637
电话:0769-28672095
传真:0769-85305596
http://www.dg-jingshun.com地址: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上沙中富街2号

网友E:
一楼真会开玩笑,还真被你说对了.

网友F(2012-05-17):
您好。我们专业维修伺服电机的,可以来咨询;13764081762小何

网友F:
您好。我们专业维修伺服电机的,可以来咨询;13764081762小何个

网友G(2021-05-26):
引用 网友B:
以上两位文件已发,请查收 TO 楼主 对这个电机现在只能判断问题出在电机A或B端轴承或编码器有问题, 另外这个故障能复位吗?

大哥,能给一份资料学习下么,非常感谢😊

网友G:
这位大哥,今天看了这个帖子,成功解决了故障,是旋转变压器问题,想咨询下大哥有gdc软件么,能发小弟一个么,215953071@qq.com

网友G:
引用 网友B:
以上两位文件已发,请查收 TO 楼主 对这个电机现在只能判断问题出在电机A或B端轴承或编码器有问题, 另外这个故障能复位吗?

邮箱是215953071@qq.com 感谢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