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应电如何消除

楼主(2009-05-22):
今天我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由于长距离并排走线,一股10芯的电缆线其中二根是备用线,其他的相电压是220V,当用万用表量两根备用线时有140V的感应电压,对于这种情况怎样消除感应电啊?

网友A:
如果带屏蔽的话,接地试试,如果是控制线的话,可以加小继电器隔离

网友B:
系统接地,是消除感应的好方法!

网友C:
把不用的线接地,可以防止产生感应电。

网友D:
把不用的线接地,可以防止产生感应电。是消除感应的好方法!

网友E:
同意2楼的说法——“系统接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把不用的线接地,可以防止产生感应电。是消除感应的好方法!

同感,要是用带屏蔽电缆把屏蔽层接地

网友G:
像这种情况靠屏蔽层接地是解决不了的,是由电缆内部并行距离长,产生线间电容造成的。如果是备用就不用管他,如果做信号线用最好另下一根电缆,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两根备用线接地感应电消除了。

如果是屏蔽线屏蔽层接地能解决问题?

网友H:
7楼说得对,备用不管他,但得处理好,感应电也是电!

网友I(2011-08-26):
我现在遇到这样一个案例:面表一个转换开关的无源点和一个中间继电器的无源点均作为智能楼宇的反馈信号,均上了二次端子排;由于设备在安装前放置环境比较潮湿,现在设备已经安装就位了,他们也对设备进行了除湿处理,结果在二次端子排上测量到70V左右的对地压降,拆开线路二次线直接测量元件上的对应无源点,发现也有50V左右的对地压降,拆开的悬空二次线两头对地有30V左右的对地压降,现在智能楼宇无法接上使用,急求解决方案,谢谢(现在有部分换了转换开关和继电器,同时单独放了二次线还是有15V的对地压降)。qq:44025106

网友J(2011-10-19):
也可以串电阻或电容,这样也可以消除感应电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