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编程软件8.0版安装后不能新建工程和打开工程的原因解决

楼主(2009-05-22):
本人也曾遇到过此类问题,经过几天研究终于找到问题所在,但由于每个人的情况都不尽相同,有的是与之前的版本冲突引起,有的是安装不正确.需根据不同情况作出不同的处理方法. (一):如果你的系统是第一次安装,一般不会有问题,8.0以后版本跟之前版本不同,需注意的是安装环境文件最好与程序文件安装在同一文件夹,即MELSEC,如果分开安装可能会出现程序图案变成灰色而不能新建和打开工程。(二):有些是更改了安装路径后出现这种问题,解决方法:打开注册表找到MITSUBISHI项后删除,同时卸载PLC程序,删除程序文件后重启再安装即可。(三):如果系统安装了8.0之前版本的三菱PLC程序,再安装8.0以后版本,也会出现不能新建和打开工程的问题,解决方法同(二)。(四):由于PLC程序的默认安装路径是C盘MELSEC,最好安装在默认路径。

网友A:
遇到这种情况通常是和系统里有关系,要重装系统了

网友B:
是不是勾选了监视选项。

网友C:
刚好遇到这个问题,先谢了

网友D:
你好 我是黄石科威的饶军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PLC和文本显示的厂家,软件和指令跟三菱兼容!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技术支持到位,售后服务极好!价格优惠!

欢迎大家来点咨询!QQ:1042274630 电话13597702885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好 我是黄石科威的饶军

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PLC和文本显示的厂家,软件和指令跟三菱兼容!

应用范围十分广泛,技术支持到位,售后服务极好!价格优惠!

欢迎大家来点咨询!QQ:1042274630 电话13597702885

做广告的死远点,这里是交流技术的地方,不是给你卖假货的地方。

回楼主,看看环境是否安装正确,再次看是不是勾了监视模式,如果都没有 那么应该是PC系统的问题了 可以咨询三菱技术中心4008213030

网友F(2010-08-12):
就是8.0以上版本,出现这种情况,我用样的系统过,删了在装就出现无法创建工程,心烦,7.0以下版本没问题,建议如果不是用FX3UPLC的同行们,用7。0版本吧

网友G(2011-04-05):
我的 就是第一次装  野出现了 这种情况  先谢了

网友H(2011-11-15):
试过了,方法很管用,谢谢~

网友I(2012-06-25):
我在官网上下载的三菱PLC编程软件8.6版本,正常安装后就是不能新建程序,新建程序时报警:初始化失败,卸载后又安装了几次还是不行,安装过程中一个对勾没有打!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J(2012-08-23):
难啊,还是国产的好用啊

网友K(2015-02-08):
高手,编程软件怎么下载的呀

网友L(2017-01-08):
科威PLC指令是否兼容三菱的FROM、TO指令。用FROM及TO指令编的EX1-4AD

扩展模块,下载到三菱PLC能用,而下载到科威LP1-14M10R运行后ERROR灯亮PLC不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