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里串级控制是吗意思

楼主(2009-05-22):
plc里串级控制是吗意思

网友A:
我也想知道!希望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B:
PID控制知道吧?简单的PID设定值SP是固定的,所谓串级控制就是前面再串联一个控制器,它的输出作为下级控制器的SP值。 这是我的简单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