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参数调试

楼主(2009-05-22):
在炼铁高炉探尺中西门子直流调速装置中的参数力矩和限幅是怎样调试的,

网友A(2011-04-03):
最佳答案
6ra70直流调速器快速设置
直流调速器是全数字式整流器,输入为三相电源,额定电枢电流从15a到2200a.紧凑型整流器可以并联使用,提供高至12000a的电流,励磁电路可以提供最大85a的电流(此电流取决于电枢额定电流)
(1)6ra70调速器参数设置及自优化调试设置
p051=21; 恢复出厂设置(如果您不确定修改了哪些参数,可以使用此设置)
p051=40; 允许修改参数
p052=3 ; 显示所有参数
p100=电枢额定电流(调试时这项就可以参照电机铭牌来设定)
p101=电枢额定电压(调试时这项就可以参照电机铭牌来设定)

p102=励磁额定电流(调试时这项就可以参照电机铭牌来设定)

p104,p105,p106,p107,p108,p109,p114,默认值
p082=1,励回路与主回路接触器一起合闸
p083=3,速度反馈信号由emf提供,1=xt104 xt103提供(测速反馈),2=编码器反馈
如果选择p083=2,那么请设置以下参数
p140=1,编码器类型1
p141=1024,编码器脉冲数
p142=1 ,编码器输出
p143=3000,设置电机的最大运行速度
如果选择p083=1,那么请设置以下参数
p741=测速发电机反馈电压. 算法:例如测速电机铭牌110v 2000转,电机额定转速1500转,那么请设置p741的电压为83v.

优化操作:(在这里我们只做电流环的优化)
p051=25 ,电枢和励磁的预控制以及电流调节器的优化运行
启动调速器,6ra70会自动运行,优化电流环及励磁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