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伺服a系列原点问题???

楼主(2009-05-22):
有些问题想在这里请教大家。
现有台达plc,主机是DVP-14SS的,伺服电机ASMT04L250AK,控制器是ASD-A0412LA。
接线,按照手册(台达伺服驱动器应用技术手册asd-a)第三章3.6.2位置(PR)模式标准配线的图接的。
开关1通PLC输出DI1(电机启动),开关2通输出DI2(指令触发)
参数设置:
p1-01            101                  选取电机转向和控制模式
p1-15            0                      内部位置指令1转数
p1-16            3000               内部位置指令1脉冲数
p1-33             0                     绝对位置模式
p1-47            100                 电源开启自动执行原点回归,返回原点寻找Z想脉冲,正传方向原点回归
p2-10            101                 电机启动
p2-11            108                 指令触发
p2-12             111                内部位置指令1
p2-13            112                 内部位置指令2
p2-14            102                 异常警报清除
p2-15             22                  正转极限               接传感器1的闭点
p2-16             23                  反转极限               接传感器2的闭点
p2-17                                    紧急停止              plc输出长通
电机输出DO按出厂设置没变。

问题,按下开关1,电机不找原点,无动作!但是同时按下开关1、2电机转动3000个脉冲的距离。
为什么电机不找原点??我应该在怎么做???
谢谢各位大大!!

网友A:
现在问题 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