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使用变频器来控制启动与停止,是否合理?

楼主(2009-05-23):
上图是常见的变频器接线图。有的人是通过直接控制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起动和停止,这样用已经有三年了,变频器一直没问题。变频器不大,2。2KW。但是,我看过一本变频器的说明书,上面写着”不要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在这里,我想问一下,控制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起动和停止,是否正确?有什么好处和坏处?

网友A:
这样用是不恰当的....

网友B:
为什么不直接控制变频器启动端子呢?还可以省一个接触器

楼主:
接触器是不能省的,在系统急停的时候还需要断接触器。

我是觉得应该控制变频器启动端子,这样才合理。但是,看到网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用。所以拿这个问题出来讨论一下。

网友C:
最好不要这样启动,有时会坏起动电阻

网友D:
楼主提出的这种用法不符合科学用法,一般正规都是用端子启动停止的,但你说用了三年都没坏,是不是启动不是很频繁啊?

像楼主自己说的,急停的时候就直接把变频器的电源关掉了,一般也没什么太大的问题,所以如果不经常启停的话估计也能用,如果经常启停,那就不好了,估计很快就会坏掉的!

楼主:
楼上说对了,启动并不频繁,大约五分钟起动一次,每次运行三十秒。我还没注意到这一点。而且这样的接法是设备供应商提供的接法。我接手后,就提出过这个疑问,曾经打过电话问过设备商,他们说没问题。应该与他们比较熟悉这个设备的性能,知道启动不频繁吧。从保险和使用规范上来说,我是倾向于用控制端子来控制启动和停止的。由于这种接法的出现,令我们厂的一些电工以为这种接法是正确和规范的。如何纠正他们的这种认识,正是我所头痛的。一旦陷入这种误区,先入为主,别人是很难说服他们的。

网友D:
一般情况下,我们都要尽量规范使用各种电器,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一些特殊情况,但是不能把这种特殊情况当作常规来使用。

对于电工,要经常规范他们的不合理做法,耐心解释给他们听。电这个东西,还是规矩一点的好,不出事则已,出事就不是小事!

楼主说的5分钟启停一次其实对于变频器来说也算频繁了,可是你们都用了三年都没坏,看来你们用的变频器的质量还是过得硬的,哈哈。

既然设备商说没问题那就用吧,不过在自己设计的时候尽量不要这样使用!

网友E:
那个热继电器就没有必要用了,那是浪费。不要用接触器控制电机的启动,只要控制变频器的通断电就可以了

网友F:
没这样用过,变频器的控制电源是在接触器前面吧?控制端子启动但关掉主回路电源,不会报警吗?

网友G:
一般来说都是:

断路器(空开)-------熔断器------变频器--------电机

但是上面省略空开或者熔断器亦可正常使用。

只是说一拖N时,才用热继电器分别保护电机。如其中一路:

空开-------熔断器--------变频器---------接触器1---------热继电器1--------电机1

而且,先启动接触器再启动变频器,或者用MC常开控制变频器起停。

变频器都有瞬停,如果担心不能急停,完全可以给电机加制动单元,或者给变频器加制动单元。

如你上述,急停断接触器,变频器带负载的情况下,会损伤变频器IGBT。另外热继电器是完全没必要加的。

网友H:
同意楼上 ,一般来说变频器检测温度快于热继电器。热继电器还没断开,就有报警了。

网友I:
10楼的哥们很正确

网友J:
这样用是不恰当的.... 只是说一拖N时,才用热继电器分别保护电机。

网友K:
楼主所说的应该是一拖多的电路吧,不然一拖一谁会多加一个接触器呢,现在一拖多应用已经很多了,有些说明书上都有详细描述

网友L:
按楼主说的意思,肯定不用调速了!但变频器是电子设备,电源不宜频繁通断,特别是大电流的情况下,就更容易烧坏电子器件了!所以”不要用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启停”。

网友M:
加个热继电器很莫名其妙!

网友N:
如果变频器坏了,应急怎么运行呢?

设计变频柜要想的周密一些。

楼主:
这幅图是从设备供应商的图纸中剪下来的,当时我对加热继电器也有疑问,但是也没有详细深究。他确实是一拖一,而不是一拖多。因为这个设备有时候要根据实际需要调节一下速度。而设备商懒得给我们配减速箱,就用变频器来让我们自己调速。他就省事。

网友O:
多安装点东西好卖钱。

网友P:
师傅们大家好:

     我有个问题帮一下,七十五千瓦发电机组的,励磁用的滑动变阻器是怎么选的,应该用多大的

                                               谢谢啦

网友Q:
急停断接触器,变频器带负载的情况下,会损伤变频器IGBT,

网友R:
应该是接触器吸合后,再通过端子启动电机。如果把控制端子短接,直接用接触器启动,一般是不允许的,如果非要这么做,以1次/小时为宜

新麦子~!

网友:
     最好不用接触器控制~!~!~!

网友S:
看来作设备的是个业余水平,不够专业,这样的设备不被人笑掉大牙才怪?

楼主:
估计他们的电工也就是这个水平,他们还有很多不规范的接线图和不规范的线路图。

网友T:
这样用应该是启动电阻和主回路电容容易坏。

网友U:
不要用接触器直接启动变频器,在每一种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中多特别指出。接触器只能当做一个电源开关使用,因为变频器在通电以后内部电容需要有一个充电过程,直接启动对变频器的内部配件有损害。

网友V:
10楼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W:
引用 网友U:
不要用接触器直接启动变频器,在每一种品牌的变频器说明书中多特别指出。接触器只能当做一个电源开关使用,因为变频器在通电以后内部电容需要有一个充电过程,直接启动对变频器的内部配件有损害。

尽量利用内部端子来起停,接触器断开电源隔离用

网友X:
这样使用没问题。

网友X:
不存在以上所说的问题。变频器就是一台用电器,随便通电、停电。停电源要比常通电有好处。

网友Y:
变频器加热继,没着必要吧,1对1启动控制一般不用加接触器(小工率),1对多就要加接触器了

网友Z:
大家看好了 接触器在变频器前端呢

明显不是一拖多了

热继多了

加接触器估计是想偷懒

懒得费力气去断开前面空开

所以就断开接触器了

看图纸也不好判断说起停电机不是通过变频器

网友Z:
8楼说控制变频器通断电恐怕不太合适吧

那断接触器不就是断变频器电源么

停电机是降频率实现的吧

网友Z:
引用 网友Q:
急停断接触器,变频器带负载的情况下,会损伤变频器IGBT,

空开跳了不是一样么

既然是紧急了 恐怕比出更大事故好吧

网友AA:
引用 楼主:

接触器是不能省的,在系统急停的时候还需要断接触器。

我是觉得应该控制变频器启动端子,这样才合理。但是,看到网上有很多人都是这样用。所以拿这个问题出来讨论一下。

我认为系统急停不应该靠这个接触来控制,既然是系统急停,那么系统就应该已经断电了,再有电机起停应该通过变频器控制断子来实现,这个接触器个人感觉没什么大用;为了检修安全起见,建议在变频器及电机之间加隔离开关,以防本地检修时,控制台误启动变频器造成人员伤亡.

网友AB:
没有真正接触变频器的人才会这样想.除非你不计成本才会这样这.变频器容量选择  电机*7.以上.

网友AC:
这样使用变频器不是很合理,特别在大功率电机上使用更不好.

网友AD:
变频器前端应该加接触器,用来接通和断开变频器电源。(也可用断路器,但不如接触器方便)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开停不应接通后断开接触器,应该有变频器的端子来控制。

网友AE(2009-07-30):
引用 楼主:
关于这幅图是从设备供应商的图纸中剪下来的,当时我对加热继电器也有疑问,但是也没有详细深究。他确实是一拖一,而不是一拖多。因为这个设备有时候要根据实际需要调节一下速度。而设备商懒得给我们配减速箱,就用变频器来让我们自己调速。他就省事。

这样接不是没有道理,不知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你在修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时,没有断开断路器,用手拧电机接线螺丝,会被电击。采用上图,在设备停机修变频器拖动的电机时,就不会发生电击。

网友AF:
这样使用不恰当,轻则变频器过载,重则损坏变频器

网友AG:
用接触器给变频器送电源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启动和停止一定要用端子或面板,停止时一定要先关掉变频器的输出,再切断接触器,不然会损坏变频器的

建议最好不要这么接,原因很简单,工厂的操作工才不管你变频器的好坏的,怎么省事怎么来,

网友AH:
我们厂里有一个生产车间的变频器全是这么接的,用了大概10年了,还没有发生过什么问题。不过后来的生产车间全都改了

网友AI:
引用 网友AD:
变频器前端应该加接触器,用来接通和断开变频器电源。(也可用断路器,但不如接触器方便)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开停不应接通后断开接触器,应该有变频器的端子来控制。

网友AJ:
走过路过,我不说话,我就看看。

网友AK:
同意前面的!!

网友U:
最好不要这样使用,因为变频器在上电后内部电容要有一个充电时间,如果这样启动会使充电电流过大,容易造成内部的限流电阻损毁。

网友AL:
关注中!我们厂也有这样用的 个人认为不妥!!!!!

网友AM:
空气开关-----变频器------电机             电机起停用变频器多功能数字输入端。变频器不能频繁起停,所以不用交流接触器,变频器本身就有过载保护,故不需要借热继电器

新麦子~!

网友:
 同意 46楼的 ~!

网友AN:
不合法,但合理,没问题。呵呵

网友AO:
引用:变频器前端应该加接触器,用来接通和断开变频器电源。(也可用断路器,但不如接触器方便)变频器控制电机的开停不应接通后断开接触器,应该有变频器的端子来控制。

网友AP:
我们现在做的一般是接触器+端子启动,通过端子启停,停机状态时断开接触器。启动时先和接触器,充电后再端子启动运行。(不是频繁启动)

网友X:
变频器这样用很正常,没有问题。变频器在启动时,通过限流电阻向电解电容充电,延时后短路电阻,变频器开始运行。对电源说就是电解电容充放电,对直流母线说电压就是从0-540V的变化,有什么影响?

网友AQ:
不用接触器起动?如果像这样要求用呢?

网友AR:
就个人经验,2.2KW只需一个断路器加变频器就可以,22KW断路器、接触器加变频器,但没必要加热元件。

网友AS:
别迷信制造商。有些制造商的图纸是偷来的,或是通过什么途径弄来的,自己只是一知半解,或是根本不懂。我见过一台用变频器的设备图纸,电动机居然画成椭圆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