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压降大的二极管型号

楼主(2009-05-23):
那儿有压降大的二极管,或电力二极管,最好压降可达到20V左右.用在一个降压电路上,要降压在25V左右.

谢了

网友A:
压降大的二极管----稳压二极管,电流不大啊,哈哈,,

楼主:
稳压管和发光二极管不合适,因为电流小,电流要求3A,耐压450V

网友B:
“压降大的二极管,或电力二极管,最好压降可达到20V左右”

1、看来,你是个外行;

2、不会有这样的二极管,也没有用二极管分压25V的降压电路;

3、不如把你的电路要求用途说出来,大家帮你设计一个电路!

网友C:
串联电阻,想降多少随你便。

网友D:
刘志斌:1、看来,你是个外行; [他不是外行]

2、不会有这样的二极管,也没有用二极管分压25V的降压电路; [一个不行,几个串起来就可以了]

3、不如把你的电路要求用途说出来,大家帮你设计一个电路! [他是用二极管来调节直流电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串联电阻,想降多少随你便。

电阻有一个地方没有二极管好!就是二极管的压降是基本固定的,和通过的电流关系不大,而电阻降压和电流成正比,不如用二极管时的降压稳定。

网友E:
那不叫二极管,那叫降压硅链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不叫二极管,那叫降压硅链

是的!但总不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