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变频器的面板都是通用的吗?

楼主(2009-05-23):
就是这两中行不行?

楼主:
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为什么发不成图片?

网友A:
只要说出面板的型号或者变频器的型号就能判断。

网友B:
我试试能不能发.我试试能不能发. 我试试能不能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