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视频教程 欧姆龙PLC视频教程,及资料。

楼主(2009-05-23):
请加我QQ,一些小资料,我会QQ传达送,请加我QQ649437642

谁要三菱读取程序软件,可向我索取。

文章对PLC自动控制系统可靠性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研究,(http://shop57743933.taobao.com/或者www.ug.com)提出了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的方法。实践证明这些方法的采用对提高系统的可靠性是行之有效的。

关键词:可靠性 PLC 自动控制系统

1、引言

可编程控制器由于抗干扰能力强,可靠性高,编程简单,性能价格比高,在工业控制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应用。

工业年月机作为中央控制单元,配有组态软件,选用大屏幕实时监视界面,实现各控制点的动态显示、数据修改、故障诊断、自动报警,还可显示查询历史事件记录,系统各主要部件累计运行时间,各装置工艺流程图,各装置结构图等。中央控制单元和下位机PLC之间采用串行通讯方式进行数据交换,通常距离在1000m以内选用485双绞线通讯方式,较常距离可选用光纤通讯,更长距离也可选用无线通讯方式。下位机选用PLC控制,根据控制对象的多少,控制对象的范围,可选用一台或多台PLC进行控制,PLC之间数据交换是利用内部链接寄存器,实现数据交换和共享。由于PLC对现场进实时监控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且编程简单、灵活,因此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

2、控制系统可靠性降低的主要原因

虽然工业控制机和可编程控制器本身都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但如果输入给PLC的开关量信号出现错误,模拟量信号出现较大偏差,PLC输出口控制的执行机构没有按要求动作,这些都可能使控制过程出错,造成无法挽回的经济损失。

影响现场输入给PLC信号出错的主要原因有:

1)造成传输信号线短路或断路(由于机械拉扯,线路自身老化,特别是鼠害),当传输信号线出故障时,现场信号无法传送给PLC,造成控制出错;

2)机械触点抖动,现场触点虽然只闭合一次,PLC却认为闭合了多次,虽然硬件加了滤波电路,软件增加微分指令,但由于PLC扫描周期太短,仍可能在计数、累加、移位等指令中出错,出现错误控制结果;

3)现场变送器,机械开关自身出故障,如触点接触不良,变送器反映现场非电量偏差较大或不能正常工作等,这些故障同样会使控制系统不能正常工作。

影响执行机构出错的主要原因有:

1)控制负载的接触不能可靠动作,虽然PLC发出了动作指令,但执行机构并没按要求动作;

2)控制变频器起动,由于变频器自身故障,变频器所带电机并没按要求工作;

3)各种电动阀、电磁阀该开的没能打开,该关的没能关到位,由于执行机构没能按PLC的控制要求动作,使系统无法正常工作,降低了系统可靠性。要提高整个控制系统的可靠性,必须提高输入信号的可靠性和执行机构动作的准确性,否则PLC应能及时发现问题,用声光等报警办法提示给操作人员,尽快排除故障,让系统安全、可靠、正确地工作。

3、设计完善的故障报警系统

在自动控制系统的设计中我们设计了3级故障显示报警系统,1级设置在控制现场各控制柜面板,用指示灯指示设备正常运行和故障情况,当设备正常运行时对应指示灯亮,当该设备运行有故障时指示灯以1Hz的频率闪烁。为防止指示灯灯泡损坏不能正确反映设备工作情况,专门设置了故障复位/灯测试按钮,系统运行任何时间持续按该按钮3s,所有指示灯应全部点亮,如果这时有指示等不亮说明该指示灯已坏,应立即更换,改按钮复位后指示灯仍按原工作状态显示设备工作状态。2级故障显示设置在中心控制室大屏幕监视器上,当设备出现故障时,有文字显示故障类型,工艺流程图上对应的设备闪烁,历史事件表中将记录该故障。3级故障显示设置在中心控制室信号箱内,当设备出现故障时,信号箱将用声、光报警方式提示工作人员,及时处理故障。在处理故障时,又将故障进行分类,有些故障是要求系统停止运行的,但有些故障对系统工作影响不大,系统可带故障运行,故障可在运行中排除,这样就大大减少整个系统停止运行时间,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水平。

4、输入信号可靠性研究

要提高现场输入给PLC信号的可靠性,首先要选择可靠性较高的变送器和各种开关,防止各种原因引起传送信号线短路、断路或接触不良。其次在程序设计时增加数字滤波程序,增加输入信号的可信性。

在现场输入触点后加一定时器,定时时间根据触点抖动情况和系统要的响应速度确定,一般在几十ms,这样可保证触点确实稳定闭合后,才有其它响应。模拟信号滤波可采用图2b 程序设计方法,对现场模拟信号连续采样3次,采样间隔由A/D转换速度和该模拟信号变化速率决定。3次采样数据分别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T10、DT11、DT12中,当最后1次采样结束后利用数据比较、数据交换指令、数据段比较指令去掉最大和最小值,保留中间值作为本次采样结果存放在数据寄存器DT0中。

提高读入PLC现场信号的可靠性还可利用控制系统自身特点,利用信号之间关系来判断信号的可信程度。如进行液位控制,由于储罐的尺寸是已知的,进液或出液的阀门开度和压力是已知的,在一定时间里罐内液体变化高度大约在什么范围是知道的,如果这时液位计送给PLC的数据和估算液位高度相差较大,判断可能是液位计故障,通过故障报警系统通知操作人员检查该液位计。又如各储罐有上下液位极限保护,当开关动作时发出信号给PLC,这个信号是否真实可靠,在程序设计时我们将这信号和该罐液位计信号对比,如果液位计读数也在极限位置,说明该信号是真实的;如果液位计读数不在极限位置,判断可能是液位极限开关故障或传送信号线路故障,同样通过报警系统通知操作人员处理该故障。由于在程序设计时采用了上述方法,大大提高了输入信号的可靠。

5、执行机构可靠性研究

当现场的信号准确地输入给PLC后,PLC执行程序,将结果通过执行机构对现场装置进行调节、控制。怎样保证执行机构按控制要求工作,当执行机构没有按要求工作,怎样发现故障?我们采取以下措施:当负载由接触器控制时,启动或停止这类负载转为对接触器线圈控制,启动时接触器是否可靠吸合,停止时接触器是否可靠释放,这是我们关心的。

X0为接触器动作条件,Y0为控制线圈输出,X1为引回到PLC输入端的接触器辅助常开触点,定时器定时时间大于接触器动作时间。R0为设定的故障位,R0为ON表示有故障,做报警处理;R0为OFF表示无故障。故障具有记忆功能,由故障复位按钮清除。

当开启或关闭电动阀门时,根据阀门开启、关闭时间不同,设置延时时间,经过延时检测开到位或关到位信号,如果这些信号不能按时准确返回给PLC,说明阀可能有故障,做阀故障报警处理。程序设计如图3b 所示。X2为阀门开启条件,Y1为控制阀动作输出,定时器定时时间大于阀开启到位时间,X3为阀到位返回信号,R1为阀故障位。

6、结论

我们在胜利油田胜利采油厂胜砣注聚站自动控制系统设计中采用了以上方法,经过近2年的运行证明这些方法的采用对提高系统可靠性运行是行之有效的。

网友A:
1e12r3r24tg3

网友B:
我要 xun13@126.com 谢谢

网友C(2010-07-25):
有谁知道OMRON PLC  CPM1A中,高速计数器设定DM6642如何写入?还有中断DM6628。谢谢!

网友D(2010-12-14):
上海松江区PLC培训:欧姆龙(OMRON)PLC培训、课程设置:
欧姆龙(OMRON) CP1H / C200H / C200G 等PLC编程入门到精通课程
欧姆龙(OMRON) CP1H PLC编程+人机界面+伺服精确定位+步进精确定位+变频调速
GP Proface触摸屏、三菱(MITSUBISHI)触摸屏编程课程。
工业组态(WinCC)介绍。
电工基础课程、自动控制原理、常用工业传感器原理介绍、电力电子变流基础课程。
培训资料:
以上课程均有相关的教材、资料及软件,按照科目免费发送给学员。每人一套教学设备,各课程以实操为主。
培训目标:
  快速掌握PLC系统工程的设计方法和流程,熟悉编程方法,掌握PLC及终端设备的通讯方式。
报名条件:
  有电工电脑基础、PLC 初学者、设备维修工程师、应届大学毕业生、中/高级电工、机电及自控行业人员等。
培训方式:
一人一机教学,配有相对应的实践操作设备。结合各种行业设备的实际编程与应用经验,让你快速地学以致用,学到实践性技术。从理论到实践,手把手教会每位学员。学员学习期满后可以直接胜任自动化程序设计、系统改造、设备维护、自动化系统管理等工作。
教学过程中根据学员的基础情况,培训课程内容略有调整,为学员量身定制科学合理的学习计划,满足各层面学员的学习需求。
学习期满后,达不到预期效果可以免费再学。
培训费用:1000-4000元/人,因课程科目而异,详细请来电咨询。
开课时间:12月中旬起,周六/日班(8:00-17:00),晚班(18:00-21:00)。
学 时:40-200学时(因课程科目而异)
上课地点:上海市松江区松江新城
联 系 人:18221351758(包老师);13248119252(黄小姐)
邮 箱:bao123200@sina.cn
地 址:上海市松江区滨湖路585弄

网友E(2016-07-23):
打广告也可以啊?不是说不能打广告吗

网友F(2018-01-08):
学习了
欧姆龙PLC

网友G(2018-03-30):
引用 网友F:
学习了欧姆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