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FIBUS
S7-300通过PROFIBUS与MM440进行通信的问题

楼主(2009-05-23):
请问给MM440变频器加上一个编码器模板,然后应用旋转编码器,使变频器——电机——旋转编码器形成一个闭环调速系统,这里如何接线呢?
还有就是MM440通过编码器模板从编码器那接收到的是什么信号,然后又转化为什么信号,可以通过PROFIBUS总线传送给PLC(S7-300)呢
哪位大哥能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我见过的M440都没有加编码器的。要加编码器都是VC、MC这样的变频器。VC、MC的主板上面都带编码器插口的。

楼主:
对:yczyqc 关于
我见过的M440都没有加编码器的。要加编码器都是VC、MC这样的变频器。VC、MC的主板上面都带编码器插口的。
内容的回复:
是这样的,MM440变频器可以加上一个编码器的模板,这样就可以接入编码器,我想知道的是编码器送回给MM440的信号将会转换成什么信号传送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