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GO PLC和笔记本电脑如何连接

楼主(2009-05-23):
我们公司新进了一条线,PLC是WAGO-I/0-SYSTEM 750-841,工控机上有motion card 分别控制5个轴,伺服控制器是安川的。工控机和PLC通过ETHERNET通讯。我想问一下,有那位高手用过WAGO PLC,用什么软件如何和WAGO PLC进行上传和下载。谢谢大家!

网友A(2009-07-19):
我们工厂正在安装调试750-513,504,410,402。等调试完毕。我会和你联络。

网友B:
软件可以到网上下载

网友B:
750-333,402,504,513, 我这里库存一大堆,要的便宜卖.  QQ:741293601

网友A(2009-08-22):
WAGO PLC 是不同于我们常用的PLC,它是一个软PLC,它的CPU 在每次开机前是空的,它通过CANBUS 与PC PANEL(平板计算机)相连接,即通信,程序会在开机后自动下载到WAGO的CPU 中去。程序分为DATA和System parametre,用CF 卡储存,至于用什么软件,老外说保密,需要license,程序我们看不了,只可以copy.

weihai  jiangping  15163152907.

楼主:
非常感谢jp5290697,我听说是用CoDeSys软件和PLC相连,但具体怎样连接我不清楚,你要是知道的话请和我联系。dxing@syp.sfhglass.com.15001940519.

楼主:
还有以前老外提供的资料里有几个文件【DEFAULT.DFR   Small Part Grinder(system file)  Small Part Grinder00002edar.ci  Small Part Grinder00002edar.ri  Small Part Grinder00002edas.ci  Small Part GrinderVis(text document)】我不知什么时候能用到,请知道的朋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我发个邮件给你吧。justinjiang@vitrogar.com.cn

网友C(2009-09-24):
CoDeSys (Controller Development System) is a comprehensive software tool for industrial automation technology for the programmable controller according to 61131-3. 一般情况是免费的,只要你买他的产品都会送你软件的,很多地方都有下载的,一个序列号可以安装无数次,不像西门子控制那么严

楼主:
我有WAGO软件是买控制器时带的,但装完CODeSys后运行project时显示simulation mode,而且是灰色的不能更改,不知是什么原因。另外WAGO软件里还附带几个软件(WAGO-IO-PRO 32、CoDeSys_SP_RTE)不知怎么用,还有target如何用。请熟悉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2010-03-28):
那位高手,能提供750-323PROFIBUS DP模块的GSD文件给我,邮件:forever8061@163.com,谢谢!

网友E(2010-05-06):
那位高手,WAGO与西门子S7-200如何实现internet通信?能否联系一下!ttcj969@hotmail.com

网友F(2014-05-22):
引用 楼主:
我有WAGO软件是买控制器时带的,但装完CODeSys...

能不能个我发一份 软件呢 ,我在网站下载的 老是连不上PLC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先谢谢您

cacntop@163.com

网友G(2018-02-19):
WAGO 的通讯线750-920能diy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