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能否在WINCC组态里模拟

楼主(2009-05-23):
我在S7-300里把程序做好了,再在WINCC里把组态画面做好,不用设备可以在电脑里用WINCC仿真吗?

网友A:
可以,使用PLCSIM与Wincc进行连线通讯。

Regards

楼主:
那怎么连线通讯??怎么设置?

网友B:
PLCSIM是仿真软件

网友C:
有仿真软件的呀!下载就可以模拟呀

网友D:
可以,使用PLCSIM与Wincc进行连线通讯。

网友E:
可以,使用PLCSIM与Wincc进行连线通讯,只能使用MPI协议集

网友F:
不需连接,直接仿真通讯,但要佃心设置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