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简易变频恒压供水系统图纸?

楼主(2009-05-23):
最近我要做一个简单恒压供水系统,打算只用变频器来控制水泵,而不想再使用PLC这么复杂的控制。谁能提供这方面的资料给我?如果有,请发本人邮箱:acllr@21cn.com。谢谢!

网友A:
很简单啊,压力传感器接在变频器的数字输入上面。然后设定参数啊,如果有两台电机的话,在设置一个旁通参数啊!

网友B:
最简单的就是用电接 点表, 高点接下降,低点接上升。

-----------------------------------------------------------
中国电器城柳市,软启动,光电接近开关,二手PLC 编程电缆等/ "正泰,德力西等电器批发零售 http://shop35526107.taobao.com  /
需要请联系(收二手PLC 变频器,590C 6RA70 小功率装置) QQ304867181注明来意.

网友C:
若是一对一的拖动,用压力传感器模拟信号,接到变频器上,整定好参数,效果还不错。我用多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若是一对一的拖动,用压力传感器模拟信号,接到变频器上,整定好参数,效果还不错。我用多台

楼主:
请问三楼的老兄,你用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压力传感器选什么型号?

网友E:
压力传感器可以用,远传压力表,即能观测压力,又能当压力传感器。一般阻值在400欧姆。

变频器的型号,要根据你的电机的功率,如果是负荷侧电缆太长最好选比你的电机大一档的变频器。

现在国产的变频器也比较稳定。

网友E:
图纸已发到你的邮箱了,请查收。

楼主:
图纸已经收到。多谢袁泉兄。

网友F:
前辈,能否发一份图纸给我?我也正需要改造水泵用,谢谢!邮箱wusdsj@126.com

网友G:
我有一个,富士的变频器加电接点压力表

网友H:
图纸我这很多,要的加我QQ51882139.主要是ABB\SIENENS\FUJI\国产也有若干,

其实拿过来变频说明书,也一样能做出来的。

网友I:
最简单的就是用电接 点表, 高点接下降,低点接上升。

是简单,但压力不会稳定的,波动大!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若是一对一的拖动,用压力传感器模拟信号,接到变频器上,整定好参数,效果还不错。我用多台

您好:我是一位老电工,想利用变频器控制水泵实现自动给水,知您是高手,我没有学过变频器,还望您多多指导。我QQ522675193
谢谢!

网友J:
对:袁泉 关于

压力传感器可以用,远传压力表,即能观测压力,又能当压力传感器。一般阻值在400欧姆。

变频器的型号,要根据你的电机的功率,如果是负荷侧电缆太长最好选比你的电机大一档的变频器。

现在国产的变频器也比较稳定。

内容的回复:

您好:我是一位老电工,想利用变频器控制水泵实现自动给水,知您是高手,我没有学过变频器,我手头有富士的说明书但不知如何设置,都设置哪些参数?还望您多多指导。我QQ522675193
谢谢!

网友K(2010-02-28):
请给我一份资料,邮箱是kanty888@21cn.c.com

我这边有一个7.5KW和11KW的水泵要选用哪种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L(2010-04-11):
楼主能给我一份吗,谢谢,fnsr65@yahoo.cn

网友G:
最简单的就是用电接 点表, 高点接下降,低点接上升

这个是最简单的图纸

网友M:
这算很简单的了,我单位也是用一台深圳的变频器和一个传感器两个变频泵,是成套的由深圳公司提供,线路比较简单,不过此供水方式好像空压机一样,水压低了启动,高到上限压力就停止,唯一好处是软启动,带水压启动不容易烧电机。还是PLC相结合的省电费。

网友N(2011-06-07):
回复内容:请给我一份资料,邮箱是bjphslgs@sina.com

变频恒压供水控制柜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