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结INTOUCH和PLC的DASERVER怎样设置自启动

楼主(2009-05-23):
用DAServer连接INTOUCH和PLC,已经成功连接,效果不错,但现在有一个问题,每次操作站重新启动,都要将DAServer激活一次,非常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将DAServer设置成一开机就被激活呀?

网友A:
可以配置成自启动服务,Configure As Service菜单里勾Auto Service

楼主:
是在DASERVR里面吗?

网友B:
在DASERVR里面

楼主:
哦,找到了,已经设置成功了,谢谢了

网友C(2016-07-12):
你好,我现在遇到三菱F2N串口和INTOUCH链接的问题,能指导一下么?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