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单按钮启停线路

楼主(2009-05-23):
    以下是我找到的几个单按钮启停电机的控制回路电路图,每个电路图我都进行了图纸分析和用实际元件接线(图纸中的KA与KM都是用SIMENS的3TF4022接触器代替,安装方式是水平放置),电路图中没有画出控制回路中的断路器、热继等元件。
    第一个电路图:
经典线路,结构清晰,布局合理,电路分析和实际接线都可以通过,没有误动作现象。
   我们往往以为单按钮启停线路只有课题意义没有实际使用价值,请看下面的工程技术要求:有一个气体压力罐,两个系统送气电磁阀KV1和KV2,当压力罐中的压力第一次达到预设压力时电磁阀KV1得电,向一号系统送气,第二次达到预设压力时电磁阀KV2得电,向二号系统送气,第三次到达压力时电磁阀KV1又得电……如此循环。
怎样才能用最简单的线路完成这个要求呢?这就用到了上面的线路了,不过要把元件的符号变一下。
KA是中继,KM1和KM2分别控制电磁阀KV1和KV2。
     第二个电路图:
这其实是一个PLC的梯形图,要把它转换成电路图就成了:
    在分析这个图的时候是行不通的,(KM吸合以后再按下SB,KM就会释放一下重新吸合),但它的实际接线却没问题,按按钮100次没有出现过误动作(当用手慢慢的按下“接触器”KA1上那个突起的塑料块时,KM就会释放一下又重新吸合,与电路分析的结果一样)。PLC接线也没问题,同样按按钮100次没有误动作(PLC用的是国产嘉华的)。
这个梯形图用在以输入输出点决定价格的PLC上我觉得倒是挺合适的。
    第三个电路图:
电路分析和实际接线都可以通过,没有误动作现象。
    你在接好线时会发现这是个有趣的电路,因为你在按下SB时KM并不会动作,但是一松开SB那么KM就会立刻得电吸合,再按下SB时KM不会动作,一松开SB那么KM就会立刻失电释放。这个电路的应用基本上和第一个电路一样。

网友A:
以前一直盲目的认为单按扭不可能实现开停控制,也不去考虑。今天算是领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一直盲目的认为单按扭不可能实现开停控制,也不去考虑。今天算是领教了。

学习了。

网友C:
没有意思..........................

网友D:
学习一下

昆山中宇工控

诚交天下工控朋友

网友E:
这个单按钮启停线路,我的一本电气书上就有,实际是经典的电路图,

是电气人员必懂的图(尽管用处不是太大);

网友F(2009-07-14):
不错,我试过,是正确的

网友G:
经典好图,学习了!希望楼主继续多发好图。

网友H:
很 经典 学习了 收藏了

网友I:
好图啊,收藏了,改天学习下

网友J:
第一个图不能这样画!!没有自锁,一松开SB就不能得电!

网友K:
不错哦!感谢楼主!12楼再次看看!

网友J:
呵呵谢谢13楼!!!没有注意看它的作用!!!

网友L:
这电路我总结了一下,用PLC来实现的话,至少有22种方式。

网友L:
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它对于指令的理解和应用还是有帮助的。

网友K:
当然有用的啦!不然怎么谈得上是经典电路呢!@

网友E:
谈“单按钮启停”电路,最好不要扯到PLC。

网友M:
plc实现起来很容易的

网友N:
第一图有问题。按钮不放就不能保持。

网友O(2009-08-20):
多谢各位大哥,小弟受教了,呵呵,以后还得麻烦各位。

网友P(2009-09-22):
图1 可以实现,但如果使用直流继电器,KM必须加装续流二极管,否哉不能正常运行,起初以为是线路接错。上图

网友Q(2010-06-09):
为什么不能用一个自锁按钮控制接触器线圈,按下接触器线圈带电,再按断开接触器线圈失电

网友R:
第二张图无法实现。即使实现也会误动作

网友S:
第三个图好像也有问题 就是KM要吸合就必须按住SB1  松手就不能吸合了

网友T:
我还是比较喜欢第一种!

网友R:
我们往往以为单按钮启停线路只有课题意义没有实际使用价值,请看下面的工程技术要求:有一个气体压力罐,两个系统送气电磁阀KV1和KV2,当压力罐中的压力第一次达到预设压力时电磁阀KV1得电,向一号系统送气,第二次达到预设压力时电磁阀KV2得电,向二号系统送气,第三次到达压力时电磁阀KV1又得电……如此循环。
怎样才能用最简单的线路完成这个要求呢?这就用到了上面的线路了,不过要把元件的符号变一下。

如楼主所修改的图把符号换一下好像并不行吧?那样只有在sq按下,也就是压力达到预设值的瞬间会供气压力稍微下降电磁阀是无法得到供电的

网友U(2010-09-25):
我设计了一个单按钮启停的控制图 只用了两个接触器

网友V:
引用 网友J:
关于第一个图不能这样画!!没有自锁,一松开SB就不能得电!

 这个控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网友W:
我也发一个经典的单按钮控制图。

网友X:
我觉得讨论此题目:纯属娱乐,

网友Y:
实用的东西。。。。。。。。。。。。

网友Z:
好贴啊,用此线路我稍加延伸改进,把我厂里的抛丸机改成了单钮的,工人说很好用,纯粹的傻瓜型的机器

网友AA:
恩,对于理解继电接触有好处,不过没有必要扯到plc

网友AB:
第一个的确有问题````用直流继电器不能停止...原因是动作时间问题```KA2得电时...常闭点断开后...常开点闭合这个时间差里面...KA1得电...KA2不能吸合保持....

网友AC(2011-06-03):
用一个带自锁的按钮就解决了,何必这么麻烦?

网友AD:
不能用PLC,要不就没有必要在这里讨论了。

网友AE:
成本,还不如双按钮来的实在

网友AF:
大放狗屁,海清君的图我没有分析。PLC的图我没看其他的图一个也分析不过。

第一图停不了;第二图上电KA2与KM就振荡;第三图KM根本就不可能得电。

要实现这个电路要从时序方面去考虑。

按钮用带常闭的需三个中间继电器一个工作接触器,不用带常闭的可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转换

网友AG:
谢谢,学习学习 很受启发

网友AH:
工程角度考虑,我会选择成本低,可靠性高的方案。

网友AI:
厉害!!看来以后要常来工控论坛看看了;

网友AJ:
偶还是觉得使用价值不是很大,可以说几乎没有!不过娱乐一下倒是可以!

网友AK:
对:lzylzsr 关于

大放狗屁,海清君的图我没有分析。PLC的图我没看其他的图一个也分析不过。

第一图停不了;第二图上电KA2与KM就振荡;第三图KM根本就不可能得电。

要实现这个电路要从时序方面去考虑。

按钮用带常闭的需三个中间继电器一个工作接触器,不用带常闭的可用一个中间继电器来转换

 你好,兄弟,第一图是可以停的

内容的回复:

楼主:
回“zhouchunju”,感谢你提出的问题,改变符号后的“sq”是取自压力控制回路的,不能直接从压力继电器或电接点压力表上限点取出,具体线路电工论坛里有很多,我就不画了,你可以自己找找看,我工作的地方就有两台设备用到这种线路,一个是压力控制的,一个是液位控制的。很赞赏你对技术方面的认真探讨。 再回所有对以上线路有怀疑的朋友(当然这种线路是很少用到的),这几个线路我都经过了线路分析和实际接线实验,所有实际线路都没有出现过误动作等异常现象,你们也可以接一下试试,用不了几个元件的。特别是分析不能通过的朋友,最好接线看看,再找找那个地方分析错了。

网友AL(2012-06-26):
小白的到指教,有事没事都要上来看看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