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EH系列PLC脉冲请教

楼主(2009-05-23):
台达EH系列PLC,YO为脉冲输出,Y2为正反转,Y2可以高速脉冲输出吗?

网友A:
可以的啊

网友B:
既然Y2作为正反转的方向信号?为什么需要高速输出呢?

难道需要不停地切换正反转?

网友C: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jhtml?item_id=e7f87bb35acaf884aa2bc985bb75fd47&x_id=0db2专业制图软件。

网友D:
如果不需要不停的切换正反转那应该可以啊

网友E:
我觉得楼主的意思 可能是说Y2的输出速度吧????

网友F:
回楼主,EHPLC中Y0,Y1为一组脉冲输出,Y2,Y3为一组脉冲输出,就按指定的来不好吗?也不是三菱PLC,脉冲中为Y0,Y1.

楼主:
我有俩个伺服,不想加高速模块,可以用YO控制一个,Y2控制一个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有俩个伺服,不想加高速模块,可以用YO控制一个,Y2控制一个吗,

就是这样的,0、1,是一组 2、3 又是一组

网友H:
用于伺服定位控制第一组为Y0输出脉冲,Y1输出方向信号,第二组Y2输出脉冲,Y3输出方向信号,这样分用于二台伺服

网友I:
我觉得你应该用电平+脉冲的方法!我想你的正反转方向用不着1S钟切换N多次吧?

那你为什么不把电平的输出口用那些没有高速脉冲方向的普通输出口代替呢?这样就节省了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空出那个高速度脉冲输出口可以另外接一个轴啊!

网友J:
可以的,就看你对速度的要求如何

楼主:
好谢谢各位11111111

网友K(2013-04-15):
这么说台达PLC做多可以使用四个脉冲输出点吗